[工仪] 嫁接T12 JBC245 烙铁头,久经考验的方案

楼主(2022-04-19):
原装245头很贵,现在DIY 换头的很多,提供另一种思路,而且用了好久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方案
一般都是买穿孔的245头磨掉外壳,用936头替换,此种方法是大多数人的做法,但是弊端不久就会显现出来,那就是发热芯用不了多久就断了,报废。原因是焊接时必须要高温氧焊才能让磨过的245头沾上焊料,才能和936头熔接,高温过后,245头严重受伤,寿命大打折扣。(我以前也做了好多,氧焊,ZVS焊,时间不长坏了很多根,不知道可有同经历的)
其实只要把原来穿孔的头尖部分嫁接就可以了,发热芯部分未接触高温,没有寿命打折的影响,(此结论经过时间考验得出)发此教程供有需要的朋友借鉴

200型的头子切割

只要前段

处理好245头磨出含铜部分200头子里面电钻钻个小凹槽,灌银焊条(焊冰箱空调铜管那种扁的,温度不高,延伸性好,关键便宜,块把钱一根)

展示的有焊接245的500大刀头200小刀头和T12头刀头,这样操作发热芯基本无损伤,头子下次再用损了,继续换一个焊,成本极低(用936头割也可以)用ZVS焊接超级方便.有觉得有用的加M

楼主:
上几张照片坛里免费的200  500头子
和可以烧铜铝的ZVS可以用好久了,这些 ,不知道能不能加精

网友A:
貌似有TPK245的发热芯可以代换JBC245发热芯,TPK便宜20元左右,台湾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TPK245的发热芯可以代换JBC245发热芯,TPK便宜20元左右,台湾产的

穿孔的245头咸鱼10到15元一根,而且很耐用,还是很实惠的

网友:
当初老站有个ZVS焊 原装穿孔T12嫁接头的一样的手法。

网友B:
嫁接200、500头子我也用了一两年了,而且我用的方法还是自发热熔接法。的确,自发热熔接法是有风险,弄坏过两支,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嫁接200、500头子我也用了一两年了,而且我用的方法还是自发热熔接法。的确,自发热熔接法是有风险,弄坏过 ...

我坏了N根了,其实原装的穿孔头是非常耐用的,不晓得坏。磨头焊936后,当时好用,说不准哪一天就嗝屁了,做得多,坏的多,那方法不行,隐患。后来还是这样折腾好多了。能做小手术不做大手术,而且前端可以嫁接各种异形的头子,适合不同场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孔的245头咸鱼10到15元一根,而且很耐用,还是很实惠的

我觉得用热熔法更好一些,有台钻就可以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自发热焊接试过,因为936头子大,不得已磨掉外面部分,目前已经好几支断头损坏

看过别人是和你这个差不多,不过他是攻丝拧上去的.那样估计更牢固方便。

网友C:
怎么坏的,发热丝断了还是里面短路了,焊接时火力是否太猛

网友:
这个可以有。。很实用。。帮顶

网友D:
ZVS风扇很暴力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坏的,发热丝断了还是里面短路了,焊接时火力是否太猛

都是发热丝断路了,要把245外面那层不锈钢粘上焊料,必须要加焊粉和焊料融透了才能结合,温度低了不行,温度高了,发热丝就会发脆,使用过程中震动,升温,久而久之就开路了。原装是多层压上的,也不是高温焊的,所以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ZVS风扇很暴力啊。

那是相当的爆力,可以调速,要起飞的感觉,没地方用,就用这里了

网友:
没工具就看一眼,开阔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热熔法更好一些,有台钻就可以

怎么操作的

网友:
你可以百度一下摩擦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