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感谢论坛大佬提醒,1:10分压器改成1:1000好用多了!

楼主(2022-04-19):
之前做的是1:10分压,由于电阻比较大,万用表内阻对分压比例影响很大,不得已加了电位器修正,使用前还需要校准,非常麻烦,论坛大佬提醒应该1:1000好用!
想想有道理,10M总内阻,1:1000的话,并联到万用表上的电阻就是10.01K正好,此时由于万用表内阻远大于10K,万用表内阻的差异对于并联后的电阻影响很小!这样,常见的10M内阻级别的万用表接上就能测,无需测量时校准分压比例。

网友A:
不拿电蚊拍实际验证下精度?

网友:
对啊,测测看有多高电压

网友:
我有方案,用你的表换

网友B:
我一般就用头部沾水后擦干的牙签靠近电蚊拍的电网,“啪”的一声就没问题
能判断好坏就行了,需要精度吗

网友:
抓只苍蝇来测试,一击毙命就合格;要是火花带闪电之后,苍蝇还闹腾,就继续升压

网友:
吐点口水能打火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拿电蚊拍实际验证下精度?

电蚊拍还在路上。。。。。。

网友:
等待楼主电蚊拍的测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就用头部沾水后擦干的牙签靠近电蚊拍的电网,“啪”的一声就没问题
能判断好坏就行了,需要精度吗 ...

直接插个螺丝刀进去就行了,正常会听见啪的一声,很响。

网友:
鄙人去年修理过,用的是SI47,2500V档,电压就1200多V,没有那么夸张,指针表可以胜任。这个电压电死蚊子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插个螺丝刀进去就行了,正常会听见啪的一声,很响。

螺丝刀也用过,测得不准,电压不够也照样啪,微湿的牙签能啪才真的没问题

网友D:
这个10:1分压器那个10M是输入阻抗10MΩ吗?

网友:
我就看见一串香肠,没看见什么分压

网友:
建议楼主用高压专用电阻,捅高的电压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0:1分压器那个10M是输入阻抗10MΩ吗?

是的, 总阻抗是1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刀也用过,测得不准,电压不够也照样啪,微湿的牙签能啪才真的没问题 ...

电压不够根本不响。我听声音就知道该不该充电了。

网友:
用几个400v耐压的电容串联一下也行,测直流高压没问题,交流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总阻抗是10M

如果输入阻抗10MΩ,分压比10:1,那么下臂是1.1MΩ,对于万用表的输入可能在10M~11MΩ变化,误差可能达到1%。这误差对于分压器明显是有点大。
同时考虑到对源的影响,分压器的分压比通常都做得远大于10,这样可以减小对源的影响,可以降低分压电阻的功率,可以降低下臂阻值。最后这点很重要,是为了降低万用表输入阻抗变化带来的影响。一般配合2000字手持万用表,分压比1000左右,下臂电阻100k~10kΩ左右为宜,相应的输入阻抗在1G~100MΩ左右。除此以外电阻类型和内部结构都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