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手工焊和二保焊怎么选?

楼主(2022-04-19):
哪个焊接的更牢靠?

网友A:
无头无脑的问题!

网友B:
一个焊接大件,几厘米厚度的工件,只能用大功率电焊机。   。另一个焊接弱板工件,如0.5毫米厚的工件,只能用二保焊。看你用来焊什么。

网友C:
省事肯定是电焊简单啊

网友:
量小,手工焊;量大,二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头无脑的问题!

问个问题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事肯定是电焊简单啊

效果,牢固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焊接大件,几厘米厚度的工件,只能用大功率电焊机。   。另一个焊接弱板工件,如0.5毫米厚的工件,只能 ...

意思就是手工焊可能会烧穿薄工件,二保焊可能不牢固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果,牢固性呢

焊接牢固不牢固那是你技术的问题

网友:
这分类比较新鲜,手工焊包括二保焊氩弧焊激光焊等等等等,自动焊有埋弧焊电渣焊二保焊等离子焊激光焊……
如果你说的意思是普通焊条手把焊和手持二保焊,这俩也没这么比的,结实不结实,就看操作工的技术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牢固不牢固那是你技术的问题

刚才又看到二保焊新手易上手,和你说的之相矛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牢固性呢

效果呢,在人,手把焊做好了探伤都能过,手笨保护焊都能点成鸡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看到二保焊新手易上手,和你说的之相矛盾啊

你自己上手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焊接大件,几厘米厚度的工件,只能用大功率电焊机。   。另一个焊接弱板工件,如0.5毫米厚的工件,只能 ...

厚的气体保护焊优势更大,自动送丝效率是焊条比不了的,焊丝缺点是种类不如焊条多,一些特殊材料没有焊丝,只能选择焊条

网友:
两种都是很成熟的焊接工艺,不存在不牢的问题

网友:
没技术,什么焊都不好用

网友:
二保焊效率高,上手容易一点,但是灌气比较麻烦。电焊上手难,焊条种类多。手法合格,一样结实。

网友:
有钱还是二保焊

楼主:
本来决定二保焊,可惜看中的机器全都是三相电的,我这儿又没有动力电,好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