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枪型电锤和中间有个圆柱形的构造的电锤哪个更好呢?

楼主(2022-04-19):
枪型电锤和中间有个圆柱形的构造的电锤哪个更好呢?两者具体区别和优劣是什么

网友:
轻型电锤,电锤。锤击能量不一样。

网友:
没有上传图片!无法回答!

网友:
请自行百度冲击钻和电锤的区别

网友:
轻型和重型的区别

网友:
大电锤有劲,工业使用都是这种大电锤,手电钻型的电锤只适合家用

网友:
功率大小的区别。都是成熟设计

网友:
轻型电锤和重型电锤?就是小锤子和大锤子的区别

网友:
表述不准确,枪的形状太多了。如果非要把电锤跟枪械扯一块的话,那楼主所说的第二种只不过相当于中部有个大弹匣。

网友:
摇摆轴承和偏心轮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我们家的那个老家伙,用六棱钻头,钻水泥跟玩是的。现在的那些两种冲击钻、两用电锤,都是弟弟!

曾经有位伙计借走安装车位锁,安完了,直呼停车场的水泥地面是豆腐渣工程,理由是轻轻地一钻,地面就打穿了。

后来又和我说,他误会开发商了,他再按车位锁的时候,用的东*的电锤,钻个眼那个费劲啊。、

原来不是开发商不厚道,是神兵利器太锋利。

网友:
进来看看有什么不同,学习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我们家的那个老家伙,用六棱钻头,钻水泥跟玩是的。现在的那些两种冲击钻、两用电锤,都是弟弟! ...

你这样的电锤没有见过。

网友:
家用基本枪式就可以了,基本就是2公斤,天花板上打孔很轻松,如果5公斤你试一试。如果是几十公斤的电锤往天花板上举,想想会怎样?

网友:
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用范围不同。
不谈适用范围就谈搞不好,这个只适合中国菜刀,一把菜刀走天下甚至用来削苹果皮。
一把重锤走天下也是可以的,主要楼主你遭得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我们家的那个老家伙,用六棱钻头,钻水泥跟玩是的。现在的那些两种冲击钻、两用电锤,都是弟弟! ...

六角柄,叫电镐了,这个不是一个维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角柄,叫电镐了,这个不是一个维度的啊。

不管啦,反正包装箱、说明书,都说它自己叫“电锤”。

网友:
小时候父母挣几百块一个月的时候,那时候电锤都是进口的,两三千一台,真的是神兵利器的感觉

网友:
轻型锤枪型的多,圆柱形的的少,使用体验还是圆柱形的好。

网友:
是轻型电锤和重型电锤吧?轻型电锤高处作业轻松点,重型电锤打打孔和电工开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