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几种常用的优盘、SSD测速软件对比哪种更靠谱

楼主(2022-04-19):
今天逛论坛刷到大连储存哥发布的帖子提到两种常用测速软件优劣的比较,下午用帖子里提到的软件把前段时间贴的优盘测试下速度。由于电脑配置低,跑分不会太高,配置高低可左右测速成绩,不代表可比性
电脑配置:
硬件:联想Think Pad T430
i5/3210m/4G单通道/自组2246en 256G 创见小板四贴东芝9DDJ
软件:win10专业版20H2/64/DX12

待测试的优盘:自组USB3.0/64G  文件格式FAT32
慧容SM3267AE单帖英特尔JS29F64B08NCMFP

网友:
好像大家都用urwtest居多...

网友:
要我说,就跑圈数据真实,当然,前提是加强散热
另外就是电脑自己传输文件了,毕竟正儿八经用U盘的,谁用软件折腾

网友A:
反正我只认h2t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as ssd软件使用方便看起来直观。

网友:
urwtest用的比较多。

网友:
测试当然各个软件都得试试 兼听则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只认h2t

h2t测出的数据是最低的,不好看

网友:
H2 适用于工厂批量人群居多。跑圈软件 个人使用的多。没有什么好不好。只是适用不同人群方便而已……

网友B:
楼主    能不能把你这个软件分享给我,邮箱108341488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不能把你这个软件分享给我,邮箱1083414880@qq.com

这几个都是常用软件,百毒很好找

网友C:
感觉AS SSD Benchmark最不靠谱,因为任何U盘都可以存储4k大小文件,但AS SSD Benchmark测出来的非固态U盘4k却臭极了,所以我说呀,AS SSD Benchmark最不靠谱,,,,
我用ATTO_Disk_bench32,否则就全盘写满看速度,,,,

几乎不玩垃圾颗粒,很少去校验,因为校验通过并不代表存入数据后一天后、一周后、一月后、一年后、数据还会完好,所以只是尽量用好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AS SSD Benchmark最不靠谱,因为任何U盘都可以存储4k大小文件,但AS SSD Benchmark测出来的非固态U盘4k ...

win7? bug10不支持ATTO disk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7? bug10不支持ATTO disk

新系统兼容性不咋的呗,xp好好的图片和传真查看器win7给换成垃圾,还有,还有,,,这叫霸道,你换硬件就得用他新系统,不管好用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系统兼容性不咋的呗,xp好好的图片和传真查看器win7给换成垃圾,还有,还有,,,这叫霸道,你换硬件就 ...

抱歉!刚找了ATTO软件试了下,win10还是支持的,改了下颗粒参数,重开了一遍,读写140/60。这个软件读写略有出入,也可能版本不同,几种测试软件各有千秋,还是以实际的读写为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刚找了ATTO软件试了下,win10还是支持的,改了下颗粒参数,重开了一遍,读写140/60。这个软件读写 ...

原来没选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没选兼容模式?

原来的老版本测速中途停摆,下的新版本没改设置直接用着还行,可能是win10对老版本兼容不好,也许是个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老版本测速中途停摆,下的新版本没改设置直接用着还行,可能是win10对老版本兼容不好,也许是个例 ...

停摆,当时不是U盘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摆,当时不是U盘的问题吧,

同一个优盘,应该不是优盘的问题,重开前后都用老版本试过了,一个鸟样,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