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漏快克焊台,型号:QUICK236,零成本修复故障代码:H-E

楼主(2022-04-19):
捡漏QUICK快克焊台,型号:236
0成本修复
这款快克焊台,尺寸小巧,做工精细,功率是90W,升温很快

到手时通电后升温上不去,显示屏显示代码:H-E

不卖关子,直接先说明故障点,
就是下面的插头,这条黄色的线
大家可以看到,铜端子已经出来了,跟下面的插头,已经不能接触了
导致焊台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取出黄色线,把防止脱落的弹片挑高一点,这样铜端子就不会再出来了
开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焊台正面
五角星可能是工人做的标记,防止拿错焊台了

里面是火牛

大铁芯

双电压输出
28V 8V

控制板背面

换个姿势

ST的功率管

黄线脱落了,导致焊台故障

控制板正面,
整机就这一块电路板,线路比较简单了

最大的一颗IC,四边都有引脚

数码管

PC标签
机器是2017年生产的

修复后,就正常了,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优点是主机尺寸小,相比于其它型号,这款焊台要轻不少,焊电路板足够使用了。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真是赚到了

楼主:
这个运气成分太高了,
如果真的是控制板损坏了,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修理,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检查

网友A:
怎么总看到别人吃肉,我老是挨打呢!

楼主:
所以还是要赌,万一真的捡漏了呢?

网友:
多少钱捡的?

网友:
那真捡到漏了

网友:
其实这个原理相当简单,只要单片机没挂,所有故障都好修~

网友:
貌似是工厂流出来的故障机,楼主成功捡漏,真不戳

网友:
做工不错,属于是捡到漏了

网友:
主板好像是公版。和我的963有点儿像。

网友:
做工还可以,成功捡漏!

网友:
运气不错,这都能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总看到别人吃肉,我老是挨打呢!

你应该这样想,挨打挨着挨着就吃到肉了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多少钱一斤收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捡漏成功

网友:
真幸运,祝贺!

网友:
90W的功率变压器也不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