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SM2258XT开东芝/闪迪1z mlc问题This package just support 8-Die flash only

楼主(2022-04-19):
求助!!!sm2258xt开 15nm东芝mlc颗粒遇到问题!
使用毛子M2258XT SNK1Z-MLC-8Die S0813A FWS0729A0 工具,显示下图,求解决方案或者能用的工具,颗粒是东芝9ddl

-----------------------后续更新---------------------------

更换工具就行了,这个工具比较难找,从某群里搞了一个~
另外,默认设置虽然可以开卡成功,但是会出现没法格式化的情况。。。所以贴上我的设置图,按图来就可以(9DDL颗粒)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261-1-1.html

网友A:
求助,9ddl上哪个不比58XT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9ddl上哪个不比58XT快?

不求快,就是从46en拆下来上58xt折腾的

网友:
上3111不掉速

网友B:
46EN不是更好吗?为何要拆到58XT?如果46EN上有问题,是否这颗粒有问题?可焊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EN不是更好吗?为何要拆到58XT?如果46EN上有问题,是否这颗粒有问题?可焊接有问题? ...

2246en写入放大太厉害,试试其他板子

网友(2023-05-12):
dalao 求工具
邮箱acc1512315@outl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