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通电蚊拍怎么增加灭蚊灯功能

楼主(2022-04-19):
淘宝看到二合一电蚊拍,以为只是加个诱蚊灯和短路开关就行了,家里有几个普通电蚊拍就想自己改一个,经试验,长期通电三极管发热严重烧坏,失败了……
该怎么改呢???
注:已改锂电池,usb充电的。

网友A:
我以前看到个灭蚊灯,插高压电的,交流电整流后成300V直流电,然后用二极管和电容增压,接上两块网格板即可;另一路串点紫色LED光诱。晚上不时听到蚊子被烧得啪啪作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看到个灭蚊灯,插高压电的,交流电整流后成300V直流电,然后用二极管和电容增压,接上两块网格板即可 ...

那是倍压整流,不是整流成300v再增压

网友B:
简单改有两方案,1是换个可以装散热片的三极管,比如常见to220封装的,缺点就是:降压一一充电\升压,效率低,另外就是如果原电路充电是容阻降压,可能充电速度赶不上放电速度,充满电可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不管及时断电电池死得快。方案2呢就是断开原变压器高压输出端,接入阻容(当然也可以只接电容,注意断电后电容仍可能带电)限流的市电,直接利用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改有两方案,1是换个可以装散热片的三极管,比如常见to220封装的,缺点就是:降压一一充电\升压,效率 ...

补充内容:利用原机的倍压电路升压到电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倍压整流,不是整流成300v再增压

哦,知识少了还出来装,露馅了,水帖都水不好。

网友:
直接弄几个两极管和电容做个倍压多好,弄个小交流变压器做隔离,又方便又安全

网友:
我的电蚊拍没问题啊,我的是开关坏了,就直接短路用,经常一开一晚上把电几乎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