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美国GE通用照明LED灯泡,造型有意思,电源做工真的不错(LEDGLS 230V 50/60Hz 12W)

楼主(2022-04-19):
应该是GE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输入电压是220V AC,销往中国或者其它高电压国家的产品.

GE标

整灯有三块LED模组

13颗5630灯珠,三块板子是并联

这造型,有点难接受

感觉像毛子的风格,难道是供毛子用的?

模组和散热器,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电源板,有灌胶的,这个是清除胶之后,拍的图片

电路板底部

产品相关信息

这变压器,真的不错

PI的方案

拿的一个样品,由于某些原因,后续没有拿货,但这款灯泡,做工确实不错

不足之处:
1.有频闪
2.黄光的灯泡

但睱不掩瑜,用料和做工确实是用心了,在目前的国内照明市场,算得上是良心之作了

网友A:
不错,灯珠组排成三角形,少见。

网友B:
高端品牌,价格至少几十块起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灯珠组排成三角形,少见。

难道是因为三角形更稳定?
烧机的机率更小

网友:
这个结构果然与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品牌,价格至少几十块起步的。。。

按这个用,这个灯泡的成本也不低啊
卖几十元,也是有依据的.

这种就不是那种卖品牌,电商专供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因为三角形更稳定?
烧机的机率更小

众所周知,三角形最稳定

网友:
这种散热行吧

网友:
黄光比白光舒服一些,个人喜欢黄光

网友:
外形与众不同

网友:
灯珠组排成三角形少见。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三角形排列,有特点,是为了亮度更均匀吧

网友C:
不好!!

12w  810lm
效率太低  67.5 lm/w

网友:
灯珠的排列很密集,可见发热量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
内部积热,导致灯珠变暗,换好点灯珠,尽量把功率调小到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

12w  810lm

不能只看光效,光效再高寿命低也不好。。。

去看那个亮了一百多年的白炽灯包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灯珠感觉有点怪

网友:
艾华电容真是牢牢占领大部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