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里sd卡多,想搞个转tf卡的

楼主(2022-04-19):
这种转换好用吗

网友:
能,就是感觉大的转小的晃晃悠悠的

网友:
没用过,不过我觉得只能说可以用,不能说好用...

网友A:
SD卡还是用硬封的读卡器方便。话说TF更多吧,用途更广,我都是差TF转SD的卡套。

楼主:
sd多是讨来的,,转成tf卡。。给插卡播放器用

网友:
这东西方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还是用硬封的读卡器方便。话说TF更多吧,用途更广,我都是差TF转SD的卡套。 ...

人家是要把SD卡装在TF卡的设备上面用

网友:
这样转接不移动的设备问题不大如果要经常移动的设备很容易断排线的。

网友:
这种转换携带不方便,排线又容易断

网友:
适合改车载记录仪等,不经常移动设备。手机尽量配合结实外壳,可惜现在手机没扩展存储,华为弄非标存储卡等。

网友:
好不好用,不知道,反正很贵。延长sim卡的,才2、3元,延长tf卡的就要3、40,楼主这个卖多少,铺子啥名?!

网友:
接口定义一样,就是个延长线和套壳接口,稳定性应该还行

楼主:
这个10元一个

网友:
以前不是有个SD卡阵列硬盘吗。2的倍数同容量装上当硬盘。

网友:
这个太折腾

网友:
SD和TF脚都是定义一样的,就是接上去后别拆来拆去,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买个读卡器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多是讨来的,,转成tf卡。。给插卡播放器用

感觉没啥必要,小内存不值得,大内存舍不得

网友:
能用就行,别太多想法,用双面胶固定,挺好的

网友:
大的转小的?怎么装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