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教关于福禄克15/17B电阻档电容档保护原理

楼主(2022-04-19):
福禄克的电容档电阻档保护电路的钳位部分不像国产的,国产的一般就是两个三极管。
由于理论知识太差,没看懂,哪位老师给分析一下这个钳位的原理?在A点和com之间有交流或者直流高压的时候,两个三极管怎么工作的? 还有Q2为啥要外接一个反向电压?

网友:
输入正电压的时候,Q1 C端钳位在VDD+0.3左右,Q1和Q2为互补,保证VDD=COM,只要输入电压不是特别大,应该都不会烧

网友:
输入负电压的时候,Q1 和CR6将C端钳位在COM+0.7*2左右

楼主:
搭了个类似电路实测了一下

网友:
V+:DIV----Q2的Vcb正偏----VDD

V-:DIV----Q1的Vcb正偏----CR6----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