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电机线断一根,请教一下如何可靠的接起来?

楼主(2022-04-19):
淘了个博世电机线断的,测量了霍尔没问题,应该只是这根线断,请问如何可靠的接?

网友A:
缠绕,上锡,热缩管套上,胶带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缠绕,上锡,热缩管套上,胶带缠上!

不够长了呢,我看有卖铜管的 套上压接应该可行

网友:
对两头用直通(铜管)压紧能焊锡更好,套热缩管

网友:
直通(铜管)压紧能焊锡更好,套热缩管

网友B:
直接对向缠绕,浸锡,热缩管包裹双层,不要用铜管,太硬还不整端。

网友:
有单独电机线换 不过换很麻烦不建议    你搞一截一样粗细的线  四个接头充分浸锡  别用铜管压 容易氧化后期接触不良发热 还硬不好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向缠绕,浸锡,热缩管包裹双层,不要用铜管,太硬还不整端。

换我的话也会这么处理, 大不了用带胶的热缩管

网友:
lz多少钱淘的

网友:
大电流,高负载一定要好线并上加锡,保护用防高温的。

网友:
小块铜线搭接+热缩套管吧。铜管虽然可靠,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
放在锡炉里上锡,之后热缩管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向缠绕,浸锡,热缩管包裹双层,不要用铜管,太硬还不整端。

有同感 ;简单,好用,方法不错

网友:
焊好,上铜套压死

网友:
加一节线,锡焊,热缩管包裹

网友:
加一节同样规格的线用锡焊接好!

网友:
这是多少W电机?

网友:
找根线破皮,绞合上锡套热缩管。

网友:
这个位置断了好接,还有这么长,直接对接焊上就行了吧,加个热缩管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