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容易忘带钥匙,指纹智能门锁什么型号好用点?

楼主(2022-04-19):
长辈容易忘带钥匙,于是去年双十一买了个两百多的智能锁,今年家人都反应不好用了。

主要是指纹不灵敏,经常识别错误

刷卡解锁需要点亮数字键盘才能点亮,但是点亮的触控也不是很灵敏,经常要按好几次才能点亮背光

坑已经踩过了,想请教下坛子里的朋友有没用过什么锁好用点的,价钱当然不想太贵了,不连WIFI预计500以内,联网的人脸识别啥的的估计1000以内吧,不想再踩坑了,也不想用机械锁了
用过的朋友讨论下

楼主:
某宝的锁还是比较水,电控部分不好说,机械部分8个螺丝都没打全就大了4个螺丝不掉封盖。年轻人用这还好,上年纪的经常指纹不识别

网友A:
去看下德施曼,我某东看的,后来在线下买的,Q5M,到手2K,还挺好用的。

网友:
正准备买个便宜的玩玩看,看楼主这反馈看来要再考虑下了

网友:
刚下单了鹿客S30,正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德施曼,我某东看的,后来在线下买的,Q5M,到手2K,还挺好用的。

灵敏吗?2K超预算了,也不知道指纹锁行业的龙头品牌是啥,新牌子可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灵敏吗?2K超预算了,也不知道指纹锁行业的龙头品牌是啥,新牌子可不放心 ...

德施曼也有你预算以内的,应该算是指纹锁第一品牌吧

网友:
海康威视出的萤石系列呀  20 30系列都可以

网友:
关注性价比看看小米优品的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一看价格,还是再等等

网友:
智能锁大品牌德施曼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在用,xiao 米的,还行

网友:
我认为价格便宜点也一样。

网友:
这个还是要买品牌所

网友B:
可以看看人脸识别的

网友:
好用的话的确不好说,智能锁笼统地说是价格高的好用,但是实际上不过是功能齐全一些而已。如果发现指纹识别不好,可以选择指端静脉感应的,只需手指皮肤接触即可。其它如密码开锁,卡片开锁,手机NFC开锁,手机网络开锁,等等,但是不要选择人脸识别开锁的。另外摄像头补光要选择红外光源的,这样从门内看外面,LED灯是不发可见光(发红外光),还有电池要选择可替换锂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人脸识别的

老年人指纹不好用,真要照顾老年人必须人脸识别。现在自用的凯迪仕K20V,还行,主要是不想带钥匙。

网友:
我家前年买了金典的,到手600多吧,说是质保5年;结果用了不到8个月不认指纹,拆了准备发去维修,结果厂家不认,后自己修好了;又过了半年又不认了,找淘宝维权结果没人屌,自己拆后发现修不好了,折腾,搞得金属门的螺纹都有点滑牙了。。。这玩意必须买大品牌质保周期长的,淘宝便宜的就是自己找抽

网友:
老年人皮肤萎缩指纹模糊 识别不好 密码记不住 刷卡还是得携带和钥匙一样,只能面部识别

网友:
老人最好还是用刷卡的,带NFC功能的手机开锁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