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bga144怎么短接?还能用么?

楼主(2022-04-20):
颗粒上沾了点油,小孩子弄的,还能用么?这个板子怎么短接? 我测试用网线的其中一根铜丝当短接的,都试了,没作用,设备管理器也不显示硬盘。sata转接是usb2.0的。开卡工具也没找到能用的。

网友A:
左面最上那两个孔,短接上电,然后再把短接去掉

网友B:
要短接就不能用了,要用就要重新开卡,短接不认可能是板的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硬件还有故障,光是油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先把硬件坏没坏放一边,你没找到开卡工具,你怎么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面最上那两个孔,短接上电,然后再把短接去掉

开卡了,但是闪存好像不对,我是29f16b最后是cmfs,返回的是英特尔128g(l85a),我板子是8个闪存16b的,应该是128g,但是硬盘标的是120。我开卡用128g和120g都是代码3d1报错,最后用80的开卡成功。我以为有坏块。就用的80的,分区后就又不认固态了,还要重新开。是我开的不对还是坏块的原因?还有开卡的价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短接就不能用了,要用就要重新开卡,短接不认可能是板的硬件出问题了

开卡了,但是闪存好像不对,我是29f16b最后是cmfs,返回的是英特尔128g(l85a),我板子是8个闪存16b的,应该是128g,但是硬盘标的是120。我开卡用128g和120g都是代码3d1报错,最后用80的开卡成功。我以为有坏块。就用的80的,分区后就又不认固态了,还要重新开。是我开的不对还是坏块的原因?还有开卡的价值么?

网友(2024-11-05):
333都不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