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动车驱动改的无刷电机驱动安个家

楼主(2022-04-20):
给电动车驱动改的无刷电机驱动安个家
驱动接线头一堆太乱使用很不方便决定给它弄个家
先来几张成品图

主角接线好乱还会缠上其它东西

外壳

前后盖加工

外壳钻孔

学习开关(万能驱动不同电机要接通一下学习线才能正常运行)

霍尔接头改成航空接头

电源和电机接线头用的4MM香蕉接头

调速电位器

前盖用的以前做T12的废面板(嘿嘿偷个懒)

接好线的样子是不是比原来清爽多了

贴标签

接线测试

测试没问题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做的漂亮,开了孔还带显示,我的电机是自己做了个电调,体积小些。

网友:
lz的diy做的非常精致

网友:
小壳子很格局,整体相得益彰~

网友:
很精致的电调。话说旁边的小台钻估计花了不少功夫吧,看起来真爽!

网友:
模块化设计,多电机使用。

网友:
外壳做的很精致。

网友:
这外壳做得漂亮

网友:
这颜值,哎呀,没谁了!

网友:
做的真漂亮,感谢分析

网友:
做的漂亮,电动车的限速怎么解决的?

网友:
很精致的电调配合旁边的小台钻,看起来真爽

网友:
老哥这是专业修电动车的节奏啊

网友:
拆开原来的外壳,直接装pcb可以更好点
,再弄个高温散热风扇

网友:
膜拜 真的漂亮    请问大佬 这个电源线剥线怎么搞得如此整齐  还有就是中间白色的是什么 加胶固定了吗

网友:
做得真漂亮!大师出手不凡!

网友:
漂亮,这散热带小电机应该应该可以。

网友:
不错,有空也整个电机玩玩。。。

网友:
外壳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