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闲置的2.5寸硬盘盒改了个USB3.0易驱线

楼主(2022-04-20):
因为玩NAS,折腾的很,经常导资料,3.5寸盘,不同格式的系统不认,经常需要3.5的易驱线,淘宝了下,价格不便宜,所以就自己拿2.5硬盘盒改了一个。

先上做的效果图,O(∩_∩)O哈哈~大金属螺丝瞩目

过程图

正常识别3.5寸硬盘,妥妥的

当然少不了最后的翻车图,组装起来了,才发现电源接口应该放在另一侧的。不过自己用,也懒得返工了,能用就行,这就很尴尬了o(╯□╰)o

网友:
重新做一个呗,这个就当练手

网友A:
就是增加一个12V的电源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增加一个12V的电源接口吧

我买过ORICO的易驱线,3.5的比2.5的贵10块钱,2.5的只能插笔记本硬盘,3.5的两种硬盘都能插。但是我看照片是一样的,就买了2.5的,拿到手一看,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12V插座现成的,只不过买3.5的那个会多给一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
不错,很实用,板上还可以加一个12V-5V的变换器,这样USB线可以用更长的,解决了供电问题。

网友B:
淘宝有DIY成品,买过几个,很稳定,有 12V辅助供电,2.5和 3.5寸通用,老板居然还有超长质保,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试下 ,淘宝搜索 5年质保USB3.02.0移动硬盘盒易驱线3.5寸2.5寸固态SATA通用读取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DIY成品,买过几个,很稳定,有 12V辅助供电,2.5和 3.5寸通用,老板居然还有超长质保,有兴趣的玩家 ...

你这张图片让我以为这个是楼主做的,上面那个是淘宝卖的

网友:
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C:
壳子不错,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不错,怎么做的

自己画图,3D打印的

网友:
正想者把2.5的改成3.5的,现在学到了

网友:
以前也有这种想法,但后没弄,用的太少了。

网友D:
2.5改3.5供电接哪两针

网友:
我也有几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改3.5供电接哪两针

百度一搜就出来供电引脚了

网友:
太麻烦了,PDD上买过17元的US3.0易驱线,带DC口的工厂成品。

网友(2022-07-19):
我改了2个不同得转接板,就是增加12v的电源输入口就可以使用了,理论上所有的转接板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适合已经有2.5转接板的人,楼主有心还做了个套来保护和固定,我就懒得弄了,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