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的便携示波器,用来测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2-04-20):
重点是便宜,只是用来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稳不稳

网友:
在小黄鱼上淘个射频公司淘汰下来的示波器吧

网友:
买个自制的就可以了,百来块!

网友:
便宜的不太准,准的不便宜。

网友:
还是多去 充电头 网 看啊看以前的评测文章 再去买 评测结论好的牌子充电头就可以了 绝对省钱。

网友A:
要多便宜?几百还是几千?
淘宝搜索“虚拟示波器”,没屏幕接电脑这种的能凑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多便宜?几百还是几千?
淘宝搜索“虚拟示波器”,没屏幕接电脑这种的能凑合用 ...

但得到的结果也是 虚拟 的。

网友C:
只是用来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稳不稳,说明你平时也用得不多,那么就没必要买专业的,就地取材,做一个软件的示波器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用来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稳不稳,说明你平时也用得不多,那么就没必要买专业的,就地取材,做一个软件的 ...

这个虚拟软件需要配合硬件支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用来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稳不稳,说明你平时也用得不多,那么就没必要买专业的,就地取材,做一个软件的 ...

这种简易虚拟示波器是利用声卡音频接口来输入信号的,只能测量音频范围的信号,不符合楼主测量电源纹波的要求。

网友:
只能说便宜的不太准

网友:
那种带万用表一体那种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100来块钱说真的还不如买个指针表,300来块钱买个玩玩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用来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稳不稳,说明你平时也用得不多,那么就没必要买专业的,就地取材,做一个软件的 ...

花了35M 买了 还要下载积分

这个软件怎么配合硬件 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得到的结果也是 虚拟 的。

有采样电路,硬件支持的
只是省了显示和控制电路,便宜不少
400多到1000以里的。

100多的就是个玩具,声卡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用来测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稳不稳,说明你平时也用得不多,那么就没必要买专业的,就地取材,做一个软件的 ...

采样电路设计不好,搞不好连带主板一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了35M 买了 还要下载积分

这个软件怎么配合硬件 有教程吗?

百度 声卡示波器 大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