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固件更新----KG-F系列高精度蓝牙电池库仑计

楼主(2022-04-20):
KG-F系列高精度蓝牙电池库仑计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固件更新:
2022 年 4 月 10 日我们对手机 APP 和产品固件都进行了升级,安卓和苹果的手机 系统均已经完成了升级;
更新内容:
1. 手机 APP 中增加了低容量提醒;
2. 手机 APP 中增加了低温保护(此功能需要加装继电器) ;
3. 温度可以切换显示华氏度或摄氏度;
4. 累计电量(kW.h)只计算充电时消耗的电量;
5. 累计容量(Ah)只计算放电时释放的容量;
6. 手机 APP 中的电压、电流仪表盘的刻度范围可以自由设置,电压电流曲线的 刻度值也随之变化;
7. 手机 APP 中增加了 4 个扩展功能: 满电电压、亏电电压、满电电流、检测时 间,举例 12V 400Ah 的铅酸电池,设置满电电压为 14.4V,满电电流设置为 2% 表示满电电流为 400*0.02=8A,检测时间设置为 2 分钟,表示在充电过程中当电 压高于 14.4V、充电电流低于 8A,且持续时间超过 2 分钟以后,剩余容量百分比 会自动调整为 100%;
设置亏电电压为 10.5V,检测时间设置为 2 分钟,表示在放电过程中电压低于 10.5V 且持续时间超过 2 分钟后,剩余容量百分比会自动调整为 0%(如果您觉得 亏电电压这个功能不太实用的话,可以不用设置亏电电压,只设置满电电压、满 电电流、检测时间);
更新方法:
1. 首先更新手机 APP
① 先把原来的手机 APP 卸载;
② 苹果手机在苹果商城中搜索“KG 系列”,
③ 安卓手机可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 http://68.168.132.244/app/KG.apk ,或者使用手机浏览器扫描测量模块中的二维码获取 APP;
2. 打开手机 APP 后看图操作联机成功。
联机01
联机02
联机03
3. 找到“系统设置”- ”售后服务“功能后输入 8610 可以看到“固件升级” ,输入 固件码 000 后等待固件升级完成再退出。
为什么固件升级功能做的不直观? 是因为有的客户误操作固件升级后,在固件升 级没有结束前就退出了,这样会导致产品故障,所以我们建议您务必完成固件升 级后再退出。
固件升级01
固件升级02
固件升级03
固件升级04
固件升级05
固件升级06
特别提醒:如果您是在 2022 1 1 日前下单购买的,在点击固件升级前还需要您先给产品断电,然后短路温度测量接口的同时再给产品通电,然后再按照步骤 2 和步骤 3 进行固件升级。

4. 看到固件升级成功的提示后,退出手机 APP 后再重新打开手机 APP,按照步 骤 2 联机成功就可以使用新增加的功能了。

网友A:
看来是功能很多的。

网友:
广告打的不错~

网友B:
这安卓app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原生安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安卓app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原生安卓么?

安卓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功能很多的。

功能还是可以的,您可以看下:KG-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55350547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