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平常diy用时氩弧焊,还是二保焊!

楼主(2022-04-20):
想买一焊机,已有普通电焊机,想在添置一款焊机,是选择氩弧焊,还是二保焊,那个更实用些,不考虑使用成本的话!

网友A:
无气焊机了解一下。

网友B:
氩弧焊比较合适,啥都能焊接,只是效率低,家用也不用考虑效率高低。二保焊机和普通焊机比除了效率高没啥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比较合适,啥都能焊接,只是效率低,家用也不用考虑效率高低。二保焊机和普通焊机比除了效率高没啥优 ...

氩弧焊只能应付小工件,大工件(大又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只能应付小工件,大工件(大又厚)不行。

堆堆堆堆堆焊

网友:
需要10倍工时与30倍耗材。

网友:
不考虑成本了就一样一个

网友C:
还是二保焊 氩弧焊觉得有点过时

网友D:
肯定是氩弧焊,焊铁、焊不锈钢、焊铝、焊贵金属都可以

网友:
不建议买   真的  我的氩弧焊吃灰两年多了,新手的话  氩弧焊要学习好久,焊接效率太低了

网友:
已有普通电焊机不考虑成本当然氩弧焊机了。普通焊机很多干不了的氩弧焊可以胜任。

网友:
氩弧焊机用来焊不锈钢0.7mm以下薄板薄管有优势,二保焊焊0.7mm以上有优势,看你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氩弧焊,焊铁、焊不锈钢、焊铝、焊贵金属都可以

普通直流氩弧机虽然便宜,但是焊不了铝合金的,得带交流才可以,带交流得机器没有便宜得,好用得最少2000往上

网友:
根据材料选择焊机,而不是先买焊机再看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气焊机了解一下。

不咋地,我买了一台,对薄件确认好,也不需要技巧,但是楼主说了不考虑成本了,那必须氩弧焊啊

网友:
氩弧,这个高压气瓶啊,放家里越不用越不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只能应付小工件,大工件(大又厚)不行。

认知错误吧。几百的大管子也有用氩弧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氩弧焊,焊铁、焊不锈钢、焊铝、焊贵金属都可以

铝焊机比较贵,,普通氩弧焊的二到三倍

网友:
你都说了不考虑使用成本,不同的焊机使用的场景不同,那就都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二保焊 氩弧焊觉得有点过时

还真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