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102有线鼠标用着用着就失灵了 过了一天再重新插上又正常

楼主(2022-04-20):
罗技G102有线鼠标用了1,2年,也不打游戏。前几天突然LED灯不亮,鼠标失效了。过了一天再重新插上,正常用了几个小时,又突然失效,鼠标LED熄灭,上面任何键无反应,感觉鼠标过热死掉了。如何检修?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换个USB端口,我倒绝对是你的电脑usb端口的问题

网友B:
十之八九可能是鼠标线的问题,日久天长容易折断。

网友:
那点功率有毛的热量,真热就是坏了,先抖下线看有无变化,然后换线试试

网友:
鼠标里的鼠标线松了,这个鼠标里面有个接头,插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USB端口,我倒绝对是你的电脑usb端口的问题

换过了,不管前后。现在一点反应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之八九可能是鼠标线的问题,日久天长容易折断。

线好着呢。并不是高强度使用 。

网友C:
打开检查再说,什么地方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检查再说,什么地方虚焊了

看来只能拆了。拆完量了接线没有断路

网友:
接鼠标那头剪掉一截接回去就行了,不会从usb口那里断的,从鼠标出来那里断,鼠标经常移动,里面线芯最容易断,修过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这种检查方法挺别致的,USB插头里有故障这样也检查不到,就不能插个USB母头量,或是在USB插头里直接量?

网友:
估计是线的问题

网友:
5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
鼠标还需要这么折腾吗???论坛里这么多十块钱包邮的鼠标

网友:
正好换无线的

网友:
罗技的鼠标用两年,假罗技吧我5块钱撸的鼠标用到现在快5年了。当然从来不玩网游

网友(2023-06-29):
你是几代?查到原因了吗?过去这么久了

网友:
肯定不是线或U口的问题,我的罗技鼠标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是灯亮,按键无反应,重新插拔就好了,目前也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