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组18650电池组,点焊失败

楼主(2022-04-20):
还是2017年的事了,点焊机是西门子控制变压器自己改装的,以前从未没干过点焊的活没经验,焊机也简陋没有点焊笔,就是把两根焊针装在铜鼻子上,一只手拿一根焊针点就这样焊,焊针是直接接在变压器次级双16平的线圈线上,线又短又粗很难把握好焊针,两串电池还没焊完就出错了,不小心一根焊针压在镍带上,一根焊针压在电池的负极钢壳上,脚踏开关踩下去后,只见火花四溅,并伴随“嘭”的一声,定睛一看电池负极烧了洞,都看到电池里面的塑料了,没有漏液出来,然后吓得不敢再焊了花钱拿给别人焊。
电池是三星26H,电池组是5并14串。组前没有分容,没有专业分容柜充电设备没有恒温室,一节一节放电要测几十到几百节电池容量,测试时间跨度太大测出的数据没有参考意义,温度不同放出的电量差几十mA,再者没有精密批量充电设备,每个电池充进的电量也不一样因为每路检测充满电压不精确有差异,有的4.18,4.19,4.20停充,这样测的容量没有多大意义,只测内阻就可以了,检测内阻就没有上述的条件限制,内阻在电压不相差太大情况下对测试数据影响可以忽略,测内阻只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测几十上百节时间跨度也就半个小时,温度对测试数据影响也可以忽略。进口电池一致性也不会差测好内阻就开装。

组好后的电池组状态

气温12℃测到得电池数据
设备:EBD-M03+
模式:恒流放  1.30A  2.75V
起始电压:4.158V
终止电压:2.754V
容量:2315mAh
能量:8238mWh
均压:3.56V
标题:EB Tester Software

电池
点焊焊坏了得电池图片找不到了

电池分好组装进电池架

保护板用的蚂蚁板

辅料,进口焊针也试过,也是一样黏针
镍带用0.15mm纯镍

自己改装的简陋点焊机
变压器标称容量是1500VA
次级线圈最初是用双16平的绕5圈,输出电压3.4V

最初花了100多买了一个这点焊头,这玩意黏针厉害没法焊,还有这个头伸出部分太短只能焊两排电池,放弃这个用铜鼻与海缆的芯线自己做

点焊机后改成单50平绕4圈,初级接在160V抽头,输出电压3.5V左右,这样输出电流大了不少,就不怎么黏针连接焊针的线也加长,
最后成型就是如下图中的
后来用这点焊机又焊了一块电池

网友A:
你电池都买了这么多 为啥不整一个好点的点焊机

网友B:
感觉缺少了精确的控制板

网友C:
并伴随“嘭”的一声,定睛一看电池负极烧了洞......  这声响可以让你哆嗦好几天

网友D:
对DIY来讲:一切恐惧都来源了于火力太猛!

网友:
找个定时器用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缺少了精确的控制板

是的,这种控制板时间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伴随“嘭”的一声,定睛一看电池负极烧了洞......  这声响可以让你哆嗦好几天 ...

当时是吓了一大跳,

网友:
电焊机太简陋了,电流大小都没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都买了这么多 为啥不整一个好点的点焊机

这玩意只有这种地方用的到,用过后就睡大觉了,就没有在这上面过多的投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DIY来讲:一切恐惧都来源了于火力太猛!

这种容易爆的东西恐惧感更大

网友:
买个电焊机控制板接在前端就可以了

网友:
这变压器厉害

网友:
炸点挺常见了,即使是商品点焊机也会,需要多多练习

网友E:
电池多少钱买的   我也想买   奈何找不到划算的

网友F:
              控制变压器标1500VA的有20多斤吧,微波炉变压器好一点的才刚10斤,变压器的功率随重量增加是个非线性关系,这变压器潜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多少钱买的   我也想买   奈何找不到划算的

这是数码电池5年前10块一粒,动力电池要贵不少,给电动车用最好是用动力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控制变压器标1500VA的有20多斤吧,微波炉变压器好一点的才刚10斤,变压器的功率随重量增加是 ...

1500VA是变压器的容量,不是功率,换算成功率要打7-8折,也就是1000W左右,

网友:
变压器功率应该是足够了,为什么不加块点焊控制板呢?

网友:
电池太少,保护板大的有点浪费了,我组的14串10并用的儍板现在也用了4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