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有必要把家里的灯都改成led吗

楼主(2022-04-20):
八个灯全是灯管的,有必要全换成led灯芯吗

网友:
led还是很好用的,维修、拆换方便,建议更换,壳子都可以利用!

网友:
反正我我全换了

网友:
确实有必要,节能环保又好修,功耗比大概为白炽灯:荧光灯:led=10:2:1。但是有几个地方可以考虑保留,比如台灯和镜前灯,led的显色不如荧光灯,而且荧光灯有个特点,冷态开灯会逐步变亮,这个在刚刚睡醒时显得不太刺眼

网友:
建议换大厂,色温正常无频闪的,特别是看书学习用的

网友:
我觉得继续用灯管,换有预热功能的镇流器,就是费电一点。

网友A:
没必要为了LED就换LED,能用继续用,不满意了坏了就换。

网友:
买LED灯板,自带磁铁固定的。

网友:
没必要,有蓝光

网友:
有必要,比灯管省电多了

网友:
有钱就换,没钱就用原来的,现在的LED做工,真的是参差不齐,所以某宝上买LED灯的话,要看准了再买,品牌和质量很重要。

网友:
坏了再换吧,省电和灯钱很纠结,好的LED不便宜,不知道要省多少年的电才能省出灯钱

网友:
灯坏了,就换LED,没必要一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为了LED就换LED,能用继续用,不满意了坏了就换。

实在话
如果想折腾,闲得慌么都换了

网友:
坏了再换吧,别折腾。

网友:
有壳子的灯,你更换LED就太简单了。几秒钟换一个。

网友:
没必要,要是全换了灯管就没市场了

网友:
我换了八年了  当初刚出led担心质量不行 淘宝买的垃圾的 15包邮  用了半年觉的没问题  全屋都换了  除了灯泡家里的灯  就坏了一个驱动

网友:
反正荧光灯管的我还是在用,客厅有荧光灯和LED吊顶灯都有,看具体用途,不要用垃圾灯就是了,不然有频闪和蓝光,伤眼睛,读写用的台灯我都用的松下和飞利浦的正品,一般短时间干活我用普通LED球泡的台灯,方便。

网友:
没必要,实际上灯管的要好于LED的,LED的蓝光问题始终都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