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让局域网内特定的人操作共享文件夹

楼主(2022-04-20):
局域网内有一个win10的电脑安装了8000g的大硬盘 ,用来当储存服务器,
其他局域网内的同事 只可以看,不可以删除 ,局域网内有65台pc电脑
现在有一个问题 ,需要赋予局域网内几个同事有全部的操作权限。 譬如可以新建删除等 而且随着月份的不同 有绝对全新的人会随时变动
应该如何操作

是不是把他们的用户名添加到共享文件里 然后勾选 全部权限 ?
还是如何操作
请指教

网友:
ftp 权限 比 user acl 权限好理解

网友:
远程操作是不是可以

网友:
共享文件属性,切换到“权限”按钮,保留默认的Everyone用户名,所有登录该计算机的用户都有只读权限,单击“添加”按钮,加入特殊用户,给予全部权限

网友:
文件夹属性里的“共享”--“高级共享”,在“权限”里添加不同的用户名和权限

网友:
为毛不搞个文件服务器呢,很多开源的,设置权限也不是难事

网友:
基于账号密码的共享,有那么难吗?

网友:
给每个人建立用户,然后对这个共享给不同人设置不同权限,这是最简单的操作了,再复杂了可用FTP,或者其他的文件管理工具之类的

网友A:
没看懂 你这个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你这个模式

不同人用各自的用户名,不要全部是administrator,然后每个用户名单独设置
不给修改和写入的用户就去掉允许的勾

网友:
单机就逐个增加用户、设置权限

需要完整上域控

网友B:
SAMBA几十年了,权限和用户组那么多功能楼主居然一个都没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AMBA几十年了,权限和用户组那么多功能楼主居然一个都没碰过……

小白。目前努力学习中

网友C:
放文件那台电脑,开放WEB或者FTP,只有密码的人可以修改和删除,其他人只可读取或者下载。
WIN10的局域网共享好像经常出问题?反正我感觉没有WEB和FTP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目前努力学习中

没事你可以在盘符上右键点共享,然后从里面修改用户组和权限,你会发现微软有多牛逼的

网友:
我这里大概也是65人左右,分别隶属于8个不同的部门。 同一个部门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拥有3种或以上的不同权限。我想比你的情况复杂的多。  当然如果仅仅考虑独立的用户授权,这个问题也挺简单的。  但是如果这些人员还在更换(离职)时间久了你甚至都不知道谁谁谁究竟具备了哪些权限。所以你需要有非常大的脑容量,还得配合详细的授权表格。 因此我就设置了用户组。改变用户组或调整组员比一个个授权要简单些。
文件夹授权我通过两个方式来实现:通过NTFS文件夹的查看权限+共享权限

未来要我选择我直接建立角色,于角色同名的账号+密码, 文件夹授权还是:通过NTFS文件夹的查看权限+共享权限
怎么变化我都可以简单的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文件那台电脑,开放WEB或者FTP,只有密码的人可以修改和删除,其他人只可读取或者下载。
WIN10的局域网共 ...

是这样,不同版本的windows共享容易出问题,局域网里还是ftp比较稳定

网友:
你可以用Windows sever系统下的用户组策略,把65台电脑连到同一个局域网中,之后给他们不同的组策略即可当然不能都是管理员权限,个人先将每个人需要什么权限统计出来,之后在制定组策略可能会更好一些

网友:
65台还没有人专门管理。。。老板真是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