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一个健康体重秤。

楼主(2022-04-20):
     前段时间时好时坏,这会儿彻底罢工,以为电池没电了,换了新的也不行。拆开后,发现一个拨动开关,经测量不通,拆下后测量发现断路,暴拆发现触点氧化不通,是原因所在。谢谢观看

网友A:
开关么,短接就行了

网友B:
使用一枚CR2032,被我改成锂电供电了。

网友C:
这个正好改成锂电池供电,废旧手机电池的好出路。

网友D:
神水WD40喷一喷就好了。

网友:
当初在大帝都也有这么一个大秤,后来拿回了老家,再后来就是让我父亲用来当饮料缸的盖子了,圆圆得,挺好

网友:
三五下就修好了

网友E:
买了一个,开始还用用,新鲜劲过了,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水WD40喷一喷就好了。

可惜没用过,手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一个,开始还用用,新鲜劲过了,在吃灰。

说明你身体好,年轻。

网友F:
以前买洗衣机送了一个同样外观的,超级费电,两三个月没用的就没电了,后来扔了

楼主:
接触不良的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正好改成锂电池供电,废旧手机电池的好出路。

好建议,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一枚CR2032,被我改成锂电供电了。

改得好,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么,短接就行了

正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买洗衣机送了一个同样外观的,超级费电,两三个月没用的就没电了,后来扔了 ...

我也感觉费电,但这小玩意儿不该费电,也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行。

网友G:
改造成蓝牙的,连手机app

网友:
太简单了,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造成蓝牙的,连手机app

那就高级多了不过鼻子大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