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制作了一台FU811的胆机。。。

楼主(2022-04-20):
疫情期间闲暇了,制作了一台FU811单端。。。音质可以的,底噪音也可以,一路是3mV,另一路是4.7mV。。。功率是每一路接近10W。。。。。。

楼主:
自己绕制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

网友:
设备很齐全,羡慕!!!

网友:
牛人,最服那个耳机

网友:
两个高压帽就这么露着不安全吧!!!

网友:
试机成功,该给机箱喷漆、加脚钉,给牛加罩子了吧

网友:
你的10Khz的波形和20Khz差别太大了!重新测量下10Khz试试看。

网友:
耳机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感谢版主的加分。。。谢谢

网友A:
针不戳,楼主那个321是什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不戳,楼主那个321是什么表

普通毫伏表一台。。。没什么大惊小怪。。。

网友:
疫情封闭,有时间玩自己喜欢的了

网友:
用方波测胆机,怕是有点难为它了

网友(2023-11-08):
05年做过一台6p3p*2推挽,回想绕变压器就头大,后来灯泡毁在了小二手里
支持lz,就是缺原理图和听音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