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看血压计充气球囊

楼主(2022-04-20):
血压计球囊漏气,拆开修一下~修不了算秀一下了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橡胶老化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
医院大夫还是相信这种血压计

网友:
橡胶时间长老化了

网友:
老化了,只能换一个。

网友:
粗粗一看,以为是手雷。

网友:
这种机械结构的不会说瞎话,电子的容易说瞎话

网友:
我这种看不懂水银血压计的抓瞎

网友:
外观还可以,没想到内部老化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还是这种水银血压器准,电子的电压波动会有影响

网友A(2023-05-03):
水银血压计,对测量操作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银血压计,对测量操作要求较高。

水银血压计和血压表测血压对于听力不同的人,读出的低压值较高/高压值较低,其他没有特别要求了,至于读值偏差也是问题不大~原因是血压值只是做诊断参考的粗略数,只要不是太低/太高就算正常,读数的偏差不影响明显的异常值的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