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质量挺不错的中兴蓝牙音响,有故障了打开看看

楼主(2022-04-20):
这个音箱是上一任租客留下来的。现在到了我的手里,刚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最近有问题了。

正常情况下,打开电源可以听到开机音乐“ZTE~~”,连接蓝牙后提示:you get it, time for music。

但是最近打开之后没有这个提示音了。仔细听音响里面有沙沙的声音,不能播放音乐。手机这端显示连接正常,打开看看吧。

质量看着挺不错的。音质也不错。

多个角度

顶部,有麦克风,可以打电话。音量调整按钮可以调整本机的功放音量,不能调整手机音量。

通用的  bl 5c  电池。充电方便,支持aux。

这个是电路板背面,密密麻麻,看着质量不错。

电路板正面,最上边是电池插座,中间是  aux 和 usb 连接插座。

没有拍打开后的照片。但是做工很好,机身上所有开孔的地方里边都有橡胶垫。用来防止漏气。,现在初步打算买一个蓝牙功放的放进去代替它。

网友:
有电位器呀,是不是接触不良,加点油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愿意的话可以先修复一下,看看sw1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
能正常播放音乐,只是没有提示音,就没必要换主板,况且新主板的大小、安装方式和按钮位置也不一定合适。

网友:
方方正正也好看

网友C:
中兴也是啥都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兴也是啥都做

手机,没人要,没法。
         正题:查最后一张图 蓝牙模块的供电,看是否开关接触不良,导致电压不足。

网友:
就差中兴没生产台式机主板,可以开发5900X农企集显主板,组装测试更快捷,测试cpu集显稳定后,升级独立显卡,万一独显出问题自动切换集显应付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没人要,没法。
         正题:查最后一张图 蓝牙模块的供电,看是否开关接触不良,导致电压不足 ...

只有一个开关,而且能够听到莎莎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播放音乐,只是没有提示音,就没必要换主板,况且新主板的大小、安装方式和按钮位置也不一定合适。 ...

不能播放音乐了,只有呲呲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看着不错,愿意的话可以先修复一下,看看sw1是否接触不良。

开关打开后,有呲呲声音,开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播放音乐,只是没有提示音,就没必要换主板,况且新主板的大小、安装方式和按钮位置也不一定合适。 ...

这个主板不动了,在上边叠一个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播放音乐,只是没有提示音,就没必要换主板,况且新主板的大小、安装方式和按钮位置也不一定合适。 ...

不能播放音乐了,只有莎莎声音。这个电路板还放在机器里边,在弄个电路板叠上边。

网友:
故障点未找到,可以先修着试试,不着急换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