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懂就问:胆机的功放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2-04-20):
      看到有不少坛友晒DIY或是整修库存的胆机,刚百度知道了什么是胆机。不明白为什么要弄这已经很稀缺的玩意儿,是它在有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吗?请教行家们!谢谢!

网友:
馒头和面条,都是面食,口感不同。胆机听感别样

网友:
780年代的老古董。。。。。。。。。。

网友:
只有稀缺的玩意,才能被那群JS 把价格抄起来;

00后, 10后成家立业后, 蛋鸡这玩意就真的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网友:
听说上了年纪的人喜欢胆机或者说胆机是上了年纪的人才玩,穿上应该跟听力有关

网友:
第一是听感,容易出好声音,第二就是库存配件的老板炒的噱头。耗电,发烫,玻璃管外露容易破。

网友:
电子管放大失真带来的独特音染,主要是情怀。寿命、耗电都比不过晶体管。

网友A:
个人感觉胆机听人声就像拍照开了美颜的感觉。

网友B:
更有高大上的连火电、水电、风电、核电都能听出不同你说它耳朵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有高大上的连火电、水电、风电、核电都能听出不同你说它耳朵好不好使 ...

那就不是人,那是神仙了。

网友:
好看,能发光,显得很高级

网友:
胆机的频率响应中高频差,本是缺点,但在听人声上反应成了优点,再就是胆机耗电量在,在配置电源上都很足,在低音和突发大音量时的响应就到位,在鼓点上出色,现在产量低又稀缺,JS又不炒作不断,所以被有些人所推祟成了一种热门跟风的,绝大部分只是用一个两个胆管冒充的

网友:
胆机单从参数上来讲,毫无优势。

那为什么会被推崇?一个是怀旧,就像有人玩古董,有人玩磁带,就有人玩胆机。

胆机一般初玩的都是单端,当然也有推挽的,所以都是牛出,牛这个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不容易产生交越失真,截顶失真,就算截顶了,电感的特性也给你拼个圆滑的波形出来。

弊端就是一般高低频指标不会太好,受变压器特性限制,也就是高不成低不就,适合耳朵老化的老年人听,因为老人本来就对高低频不敏感,少了这些频段干扰你,反而显得中音更饱满,一般就说适合听人声,女毒什么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喜欢轰低音,也有很多耳朵没老化的人喜欢胆机的音色。

以上个人粗见,不欢迎反驳。

网友:
我一直有些疑问,希望玩音响的坛友解答一下

首先经常听说胆机的声音暖、适合听人声,那是其他功放不能解析出音源的某些声音吗,还是说所谓的暖本质上只是胆机的失真,是叠加在音源本来声音上的“噪音”?

然后现在数字功放据说价钱便宜、省电、功率大,而且失真极低,能尽可能还原出音源本来的面目,这是真的吗?

网友:
电子管放大电路产生的偶次谐波失真比较多,晶体管放大电路奇次谐波失真多。产生的音染略有不同,普遍说电子管机器声音更暖。
个人理解就是跟现在的LED灯和白炽灯的感觉,LED便宜省电,但是普通的LED光源色谱不如老式普通白炽灯好。。。
一般的胆机音质比一般的晶体管功放好,当然能不能打过高级货就另说了

网友:
玩胆机就是为了听胆机的音色
胆机失真 不是极高度还原。声音曲线比原曲线有它自己的变化
但是失真带来不同的音色
类似现在的一些声卡自带很多调音功能,
能把普通人五音不全 声音调出ktv效果,基本能听。
或者说类似电视台的百万后期调音
可以把ktv效果调出明星效果。

胆机的音色变化与声卡调音不同,
具有其特有的音色、
胆机带来音色变化 某些人很喜欢,
所以胆机功放或者胆前级 胆耳放这种早该淘汰的技术
至今还有人做,有人喜欢听。

某些播放器里就有胆机插件,
可以调出类似胆机的音色,
没体验胆机的可以试试
听听看适不适合自己

网友:
胆机音色比较讨人喜,家里有一个惠威的AV功放,一个湖山功放,还有个道奇车机改的小功放,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搭的小胆机了,平时听胆机的时候多,耐听不烦躁

网友:
蛋机放床头听听是不错的选择,还有观赏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胆机听人声就像拍照开了美颜的感觉。

对头,胆机的谐波非常丰富,听起来很舒服,胆机中使用的输出变压器也对扬声器线圈匹配度也非常好。如果用场效应管加输出变压器,几乎也能达到同样效果,但是胆机的外观视觉冲击效果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