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萌新求助,用74HC4067做开关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22-04-20):
用74HC4067做了一个采集外部开关信号的板子,原理图及对应采集程序如下。但是实际跑起来显示的结果不对,请大佬们帮忙看看。

上图的16路开关量采集是相同的电路,当外部开关导通后,IN0有外部开关输入的高电平时,光耦的4脚则为低电平。
S0~S3选通对应引脚后,IO口检测此引脚的电平。
预期中哪一个引脚的开关导通,返回的16位数x对应的数位则是1,否则是0.
但是实际上程序跑起来输出的结果不是预期的,实在是不明白哪的问题。不知是电路设计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请大佬指点!!

网友A:
切换后加10us的延时再读取电平。
手册有写传播延时,从切换到输出大概需要110ns,加上其他因素影响就算200ns,也就是5M的频率,
单片机运行速度比这个快多了,所以要加延时。
条件允许的话延时越长越好,切换频率越低越好。

网友:
先检测电路,再看程序,看着很简单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后加10us的延时再读取电平。
手册有写传播延时,从切换到输出大概需要110ns,加上其他因素影响就算200n ...

多谢大佬指点,加上延时就好了,结果就是想要的

网友:
以前做这玩意的时候也是被延时坑了会。。。但是弄过lcd知道可能是时序上不对。。所以就尝试加了延时。。。很多地方都类似比如单片机adc切换后读数都要延时。。

网友:
延时后还要加一个稳定期

网友:
时序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
切换后延时再进行AD转换,最好抛弃第一次转换的数据,取第二次转换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