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你以为是个吹风机,其实它是树莓派!

楼主(2022-04-20):
小米(直白HL9)这玩意用了不到一年就挂了,质量超级拉夸,当时正常售价应该是1000多,号称戴森杀手,搞笑
放了好多年,最近兴趣转移重撸模电数电,顺便上手拆修
先趴防尘盖开关撬下走线貌似好拆不好装分三段扯下开关中壳我去,这个小推压开关竟然是10a的之前的故障是开机启动风机动一下,然后闪灯停机,我怀疑启动供电有问题,所以重点检查线路,拆开果然这个开关触点全是黑,灰,清理打磨万转无刷马达叶片马达四线,奇怪的是有一根竟然断了??!转到上部一顿骚操,那个白色的是外部数据接口,猜测是刷机用的,这电容灵魂走线!
未完待续

网友A:
渣米的东西本来就是智商税...

网友B:
我以为它是树莓派,其实它是一个标题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渣米的东西本来就是智商税...

你这话说得。我也用过小米的一些产品,基本上都是挑便宜的买。手机用得最多,大体来看确实比华为、ov之类的品牌便宜啊。目前用了差不多十年了,前前后后买了至少四五部小米,没有一部小米是用坏的,要么是砸坏的,要么是用旧了闲置了。反而是家里用华为的坏过2部,一部屏幕失灵,一部电池鼓包,还有一部魅族的也是电池鼓包。

个人感觉小米的东西基本上一分钱一分货,不算最优秀,但是差不到哪里去。买小米一方面是对手机要求不高,买它实用省钱,另一方面是有些实用的小功能(比如保留3.5耳机孔、红外遥控,还支持QC3.0快充,尤其是QC你看看其他家的手机支不支持QC,基本上没带官方充电头就是五福二安残疾)。

体验比不比得上苹果之类的高端品牌我不知道,但是最起码价钱在那儿,能满足个人需求,不会有多差就得了。我觉得这个有存在的意义。

我也不算米粉,谁便宜好用我用谁罢了。但坛友你这句智商税我着实不理解,是这个品牌卖500块钱实际只给了5块钱的货呢,还是卖5块钱实际上毫无作用(就像“节电器”)呢?

非杠,就是忍不住想说说,友好讨论。

网友D:
能做出来还是可以的。
这玩意带单片机也有的是供电有问题

开关那不是黑灰,镀银的都这样的。。。老开关就是镀银的,现在普通开关用黄铜只有合金触点。
我觉得是供电坏了,确认保险管,正常电压如果是5V可以用充电头5V试试指示灯能不能亮。电机发热就没法试了。

不到一年可以免费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它是树莓派,其实它是一个标题党

你看到后面会发现在不是标题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出来还是可以的。
这玩意带单片机也有的是供电有问题

这个好几年前的了。。而且是广告公司送给我写测评的,无保。。

网友:
某音刷到过拆戴森的视频,那结构和这个还真是有点像,都是把风机装到手柄上。
后来博主说过一段要拆一个国产莱芬的,但是当时是随机刷到的,也没去收藏和关注,所以最终这坑填没填不清楚。

网友:
小米的东西只是我家那位用过一个手机,其他 的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话说得。我也用过小米的一些产品,基本上都是挑便宜的买。手机用得最多,大体来看确实比华为、ov之类 ...

你喜欢就好呗...

网友:
买了小米净化器pro版,用第二年就坏了,风扇晃的哐哐响,拆开发现是扇叶和轴有磨损变形。

网友:
看上去电子控制结构复杂容易出问题。以前铁壳万里电吹风最耐用,可惜功率只有半千瓦。

网友:
小米手机用过3种,不玩游戏的话,还是不错的。
等树莓派

网友:
作为年赚5万的小老板感觉用渣米掉身价,渣米造什么什么行业都要被黑,最可怜的是菊花厂,被黑得最惨!手机用的是中兴A7,中兴被制裁那年用了优惠券1350元买的两个。王者荣耀打到永恒钻石就不打排位。希望渣米造车亏到破产

网友:
小米的这类东西,都是看似做工不错,实际上质量差的很

网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看不懂

网友:
我用的是小米手机,还有充电宝、电动牙刷,耳机也不错

网友:
我以为真是树莓派

网友:
千元吹风机不知体验怎样,理发店用过几次戴森风速高转速高直男体验不出来细微感觉....

网友:
手动提醒楼主续更应该就有树莓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