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0W数显调温电烙铁拆解测试/附电路图

楼主(2022-04-20):
自从东北卖蜂蜜的在数码交易区推广数显电烙铁,自己一段时间长期关注此类烙铁信息,发现数显调温烙铁虽然便携、换头方便,但也存在价格虚高、温度不准等问题。最近几天发现PDD有23.3元可以买到80W数显调温936烙铁,抱着买回来拆机的心态拍下了。

首先上外观图

和华秋936、我的白光T12对比

烙铁不是卡扣固定,显示屏覆膜下面有两个小螺丝,拆掉小螺丝、拧掉烙铁头就可以无损拆机

上拆机图

顺便发个电路图,因烙铁芯是两线陶瓷发热芯,估计测温原理是测量烙铁工作电流,根据陶瓷发热芯温度和阻值正相关关系估算温度,肯定没有热电偶测温精准。或者不测温,简单的预设占空比,热平衡后温度基本稳定?

随手测量温度,竟然基本准确?

测量发热芯冷态电阻150欧姆,180℃时230Ω,280℃时245Ω。由此推算电烙铁在开机阶段功率超过200W。

抓拍开机时功率

单独测量发热芯发红(估算温度700摄氏度以上)时的功率68W,估算此时电阻为711Ω。而标称60W的华秋936烙铁发红时功率只有29W。

为数显电烙铁增加指示灯、休眠、强制加热功能: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668-1-1.html

网友A:
蜂蜜佬那个长度要短一点,内部电路估计差不多

网友:
不错,价格不高。

网友B:
我看你们秀了无数数显烙铁,其实我真的就一把普通外热30瓦,黄花头黄花芯尖头烙铁,再带一把普通红色老款了50瓦内热马蹄头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们秀了无数数显烙铁,其实我真的就一把普通外热30瓦,黄花头黄花芯尖头烙铁,再带一把普通红色老款了 ...

我的黄花早坏了,价格比80W数显的高,烙铁头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蜜佬那个长度要短一点,内部电路估计差不多

挺佩服原创设计人员的,硬是把普通不可测温陶瓷发热芯开发为可控温数显。类似M8单片机,采集了工作电流、工作电压。若开源,可玩性很高,软件升级就能增加实时功率显示、定时、休眠等功能

网友:
蜂蜜卖的那个荣邦 是带休眠和感应唤醒的

网友C:
那个烧红铬铁蕊的玩意叫个啥?莫非是一台自己魔改过的功率插座?

网友:
感觉还是T12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们秀了无数数显烙铁,其实我真的就一把普通外热30瓦,黄花头黄花芯尖头烙铁,再带一把普通红色老款了 ...

高手不在乎是否有称手的工具,技术就能弥补工具的不足。

网友:
这价位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不在乎是否有称手的工具,技术就能弥补工具的不足。

高手都是哪样顺手拿哪样,拿着哪样用哪样

网友:
价钱要便宜,功能要多,质量要好。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网友:
有升级端口应该可以升级,请测试一下恒温350°时,温度波动范围,相差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烧红铬铁蕊的玩意叫个啥?莫非是一台自己魔改过的功率插座?

正是改的4.9元功率插座,串灯泡插座,带过载保护器的插座。见下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1623-1-1.html

网友:
t12真香,这个不香

网友:
这种烙铁容易把芯片焊挂

网友:
不用热电偶 或者热敏电阻测温挺常见的吧 以前有人喷罗马仕充电宝不带热敏电阻 实际上本来不用热敏电阻一样可以测温 用的就是线性温漂元件 这个元件可以是电阻 电容 甚至二极管 三极管 只要测出你用的元件温度信号与采集数据信号(电压 电流或者放大倍数等等)之间的函数关系 后期采集数据信号就都可以转换成温度信号 理论上不是线性也行 就是后期采集数据信号之后的温度转换麻烦 直接用线性元件就方便的多 比较常见的就是芯片内部用两个三极管做成一个温度检测电路 随温度升高电压降低 然后再接一个比较器 要是精度要求较高还可以加带隙基准可以产生一个和温度无关的基准电压 再用这个电压和三极管和温度的线性电压做比较 这个电烙铁是直接把电阻丝作为温漂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