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 5401 电锤 拆解维修保养视频 转贴

楼主(2022-04-20):
大有 5401 电锤 拆解维修保养视频
随手截了几张图,视频地址放在最后了

欢迎留言 讨论

原标题:Cordless Rotary  Hammer Drill Restoration  DEVON 5401 Battery Rebuild

红圈里面这二个轴承应该拆下清洗或跟换掉

网友:
比我用的还狠

网友A:
谁知道他视频中修复外壳的用的是什么黑色胶水

网友:
试机时居然用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他视频中修复外壳的用的是什么黑色胶水

类似结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他视频中修复外壳的用的是什么黑色胶水

轮胎修补胶,某宝有

网友B:
这个是故意弄脏做旧的,好多视频看着很脏很旧,但螺丝和轴承,电机,电路板居然没有锈蚀

网友:
电池,驱动板也一起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他视频中修复外壳的用的是什么黑色胶水

见过厂里的传送带修补胶。

网友:
外壳跟内部磨损程度根本对不上,做旧嫌疑

网友:
哔站up (维新工场)的视屏

网友C:
原视频地址【别人赌卡 我赌钻 被啪啪打脸-哔哩哔哩】 https://b23.tv/Nk4cn5j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视频地址【别人赌卡 我赌钻 被啪啪打脸-哔哩哔哩】 https://b23.tv/Nk4cn5j

感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故意弄脏做旧的,好多视频看着很脏很旧,但螺丝和轴承,电机,电路板居然没有锈蚀 ...

视频都没看吧,人家坏掉的零件都换新了,轴承坏了也换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