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开东芝/闪迪 1z/15nm制程9DDL MLC经验分享

楼主(2022-04-20):
上午把9ddl贴上58xt成功开卡,速度还可以,估计寿命可能比46en好些,毕竟有LDPC纠错,测完58xt就果断拆下颗粒,贴上了AS2258,一开始我以为四通道主控肯定比双通道好,但是我没想到啊,AS2258比sm2258xt速度还快些。下面就分享一下我的开卡经验。

我开卡使用的是AS_SSD_MP_Tool_V0205版本,貌似只有这个版本能开MLC,默认打开是没有9DDL颗粒信息的,但有闪迪的颗粒信息,咱们小小改动一下就可以开卡了(闪迪的直接开)

INI_files文件夹内创建 ini_Toshiba(98) 文件夹,将ini_SanDisk(45)文件夹内的  【SanDisk_15nm7DDL_45 3a 94 93 76 D1 08.INI】  (这里自己找最接近自己ID的颗粒信息,东芝和闪迪就是开头不同而已),找到之后将文件复制到我们刚刚创建的文件夹,改名为 【Toshiba_15nm9DDL_98 3a 94 93 76 D1 08.INI】 ,打开文件,进行如下修改,主要是改ID,其他随意。

接下来打开软件,进行如下设置

容量自己设置一下,设置界面的Flash选项Unknow无所谓,也别手动选,保存时候警告也无视就行

接下来就是开卡,等待就行了!

我开完跑圈全盘不掉速,也基本达到4颗粒的满速,我的9DDL单颗写入80M左右,4颗也就是320M,写入保持在300多一点,基本就是满速了,读取可能受USB转接卡限制,400M左右

AS2258也是有LDPC纠错的,理论上来说也是比2246系列寿命长。还有,这个玩意儿好像就和ps3111差不多,据说是马甲。。。

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大佬们及时指出,我好改正,以免误导大家!

---------------------小小更新一下-------------------------

测试把19nm的东芝9DFK贴AS2258,也按上面方法改参数,依旧可以顺利开卡,不用转接卡接主机SATA3,写入速度440M左右,不掉速,读取速度也是440M左右,可能是到AS2258瓶颈了,给大家做个参考,相比较sm2258xt会掉速,as2258好像更适合MLC,虽然速度差点意思。。。

另外有哪个哥们有带锁的闪迪颗粒的,想买两颗研究研究!

网友A:
恭喜折腾成功,再试PS3111,可能群联的固件对东芝的颗粒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折腾成功,再试PS3111,可能群联的固件对东芝的颗粒更好些?

可惜我没有ps3111

网友B:
ps3111 2.2.70工具很容易就开了,我自己贴了双贴9DD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 2.2.70工具很容易就开了,我自己贴了双贴9DDL

速度如何

网友:
用3111贴过两颗1EFK,用论坛大佬魔改的工具开的卡。写入速度好像不到100m/s,读取速度好像三四百挺正常。好像是固件问题,不知道用这个工具能不能开,效果咋样

网友(2022-05-27):
这个4K和速度应该是盒子转接的问题,我上SATA就正常了

网友(2022-12-25):
大佬能折腾,造福了我这样的菜鸟,必须给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