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逸动EV200下线纯电车之电池检测补充

楼主(2022-04-20):
前情:我入了个纯电下线的逸动EV,200
之前不是一直说检测不到电池信息,现在把中控底下的线都抽出来一看就懂了
以前的分时租车公司太不讲究了,把odb接头的can12线都直接抽走接自己的车联网盒子去了。我拿着个can卡捅odb根本就是捅了个寂寞(线都没有,检测个毛啊?你有毛吗?)

慢慢把线理清一下,can1线找出来了,捅上检查  查看电池电压压差,不错嘛,压差0.018似乎还算均衡

下面主页就看得很迷糊,问了海鲜市场佬说软件问题,叫我再下另外一个软件就能正常了,暂时先信了吧

温度检测起来也很正常,最高最低温差只有2°

收拾收拾先告一段落,把车联网盒子卸了(我可不想有其他人能远程对我的车动什么手脚)

后面慢慢把线材还原回去,一团乱麻很影响心情

网友:
看看,了解下电动车

网友A:
这个不是所有车都能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所有车都能看的吧

电动车锂电的必须能看,对应的BMS采集系统解码出来就能看到,不然售后不知道怎么修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锂电的必须能看,对应的BMS采集系统解码出来就能看到,不然售后不知道怎么修电池了 ...

售后肯定是能看的,我的意思是作为车主,是不是通过什么设备,所有品牌的都能看到

网友B:
这个车当时批价是1.7w,我也准备整一台。但怕电池拿到手就挂掉,就没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当时批价是1.7w,我也准备整一台。但怕电池拿到手就挂掉,就没搞

这么便宜?现在涨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便宜?现在涨了吧?

去年年底的时候是1.7w,现在肯定涨了。后来还是买了埃安Y,新车有质保,省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年底的时候是1.7w,现在肯定涨了。后来还是买了埃安Y,新车有质保,省心点 ...

羡慕一下,我也想新的,就是拿不出那个钱

网友:
电动车的锂电池都能这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