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RVT和V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20):
请教各位,板子上原先电容都是RVT的,然后掉了一个,找了个VT的装上,电压和容量都一样,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RVT贴片电解电容,VT贴片铝电解电容,容值一样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RVT贴片电解电容,VT贴片铝电解电容,容值一样没什么区别

能混用吗?如图片这样

网友:
RVT是东莞容巨机电生产的贴片电解电容。规格如下:

型号/规格:RVT系列标准品
品牌/商标:容容巨
类别:无铅型
安装方式:贴片式
包装方式:卷带编带包装
产品主要用途:普通/民用电子信息产品
引出线类型:无引出线
特征:圆柱体型
标称容量范围:0.1UF-1500uf
额定电压范围:4V-100V
温度系数范围:-55-+105℃

VT是东莞合粤电子生产的贴片电解电容。规格如下:

品名:贴片电解电容器
系列:VT
寿命:2000小时
容量范围:0.1uF~6800uF
耐压范围:6.3V~100V
温度范围:-40℃~+85℃
品牌:Heyue(合粤)

网友:
能通用,rvt是宽温类型的

RVS系列(85℃-2000小时标准品)
RVT系列(105℃-1000小时标准品)
VT系列(105℃-2000小时标准品)
RVW系列(105℃-2000小时标准品)
RVE系列(105℃-1000小时高频低阻抗品)
RVH系列(125℃-1000小时宽温度品)

网友B:
功放的话,左右声道最好用一样的,别的应该无所谓。
楼下补充。

网友:
一般场合没有区别

网友(2022-05-23):
一般情况下,通用的

网友:
RVT贴片电解电容VT贴片铝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VT和RVT2个系列。就是温度范围和寿命不一样。(1)RVT系列,使用温度范围:-55℃~+105℃,寿命1000小时;(2)RVS系列,使用温度范围:-40℃~+85℃,寿命2000小时。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铝电解电容器可以分为四类: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牛角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网友(2022-07-04):
RVT耐温更高

网友(2022-08-28):
容量一样没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的话,左右声道最好用一样的,别的应该无所谓。
楼下补充。

右声道用RVT,左声道用LVT

网友(2022-11-14):
电解电容的VT和RVT2个系列。就是温度范围和寿命不一样。RVT系列,使用温度范围-55℃~+105℃,寿命1000小时;RVS系列,使用温度范围-40℃~+85℃,寿命2000小时。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同时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铝电解电容器可以分为四类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牛角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网友:
能通用,rvt是宽温类型的

网友:
RVS系列(85℃-2000小时标准品)
RVT系列(105℃-1000小时标准品)
VT系列(105℃-2000小时标准品)
RVW系列(105℃-2000小时标准品)
RVE系列(105℃-1000小时高频低阻抗品)
RVH系列(125℃-1000小时宽温度品)

网友:
学习了,之前换电容都只看容量和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