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碎屏表故障(FLUKE15+)

楼主(2022-04-20):
前几天发过帖子,今天收到装上,不能正常测试,无规律跳动。不知什么原因,两保险管完好,试赌失败,细看板上印着17B+,上几张图片。

档位打到蜂鸣档长叫声,再切换到二极管档不叫,,再切换到欧姆档只叫一声,再循环到蜂鸣档长叫声,如此反复。

网友A:
想办法换主控试试,带+的主控不知道好找不,不带+的好找

网友B:
闲鱼上卖这个的多少都懂点,估计是修起来麻烦,把屏砸烂找人接盘。

网友C:
无规律跳动,,可能是干扰所致,可试一下加装屏蔽,即在后盖内面贴上一张导电膜并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换主控试试,带+的主控不知道好找不,不带+的好找

这个可能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卖这个的多少都懂点,估计是修起来麻烦,把屏砸烂找人接盘。

这个主意好,恢复碎屏,表和好屏同时放黄鱼,只是过些时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规律跳动,,可能是干扰所致,可试一下加装屏蔽,即在后盖内面贴上一张导电膜并接地。 ...

请问是电视机内逻辑板上那薄薄的那种吗?有点像香烟盒内的。

网友D:
不知赌资多少,亏损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卖这个的多少都懂点,估计是修起来麻烦,把屏砸烂找人接盘。

有这种可能啊

网友E:
把正负表笔短接....
这个

网友F:
50包邮解君忧

楼主:
档位到蜂鸣档长叫声。

网友G:
换的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赌资多少,亏损大不大

58,不是58同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正负表笔短接....
这个

请问在哪档位正负表笔短接?

网友:
估计解不了
fluke垃圾都是宝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包邮解君忧

好呢,给我搞一块同故障同型号的表来我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的芯片试试

是不是档位装反?我看了下档位也没反啊?

网友:
能找到原理图吗,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
电压测试结果对吗?找个5号电池试试。如果电压问题不大,这表很可能是保护电路烧了。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