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一下我的EMMC芯片焊接方法。

楼主(2022-04-20):
               现在U盘容量越来越大了。并且大多用EMMC的BGA芯片,量产U盘BGA焊接技术必不可少。我之前在工厂里做维修时焊过BGA芯片,那都是用BGA返修台,植锡用的都是锡球。现在都用锡膏,主要是便宜。我也是最近才接触用锡膏焊接BGA芯片,总结下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所用工具如下:1,植锡钢网,我买的是多用的。一张也就十几块钱。153、169的常用的都有。
                 2,焊锡膏,一般我用有铅的,熔点低,好焊接,初学用着方便。
                 3,热风焊台。镊子,这些必须有。
                 4,助焊膏,助焊,还能粘住芯片,防止吹跑位。
    拆焊方法:1拆时比较好操作,原机板子大多是无铅的,热风开400度拆的快一点。吹到镊子轻碰芯片能动时直接夹下即可。

              2拆下后就是清理焊盘了。我看大家都是用吸锡线或用烙铁加助焊膏或松香清理,在工厂里也是这样操作的。我的方法是:无论主板上还是芯片上,清理时加一点助焊膏,用热风枪加热到锡球熔化时用棉签轻轻一擦就行了,很快捷,也不伤焊盘。

              3清理完焊盘就是植锡了,我的方法是,找一块强磁铁放下边中间放芯片(强磁硬盘里和电车轮子里有),上边放钢网,这样不易跑偏,对准脚位后涂锡膏,保证每个孔都涂满后,用纸擦除多余锡膏,然后就是用热风枪加热锡膏,有铅的开300到350度就行,直到都熔化就可以了。

              4焊接,把焊盘上涂少许助焊膏,对准芯片位置,加热到用镊子轻推芯片能回位就好了,一般焊盘清理的干净基本上都一次成功。我的方法基本就是这样的,谢谢大家耐心看完!

网友:
谢谢分享焊接经验

网友A:
拆卸时即便是无铅的我也不敢调到400度那么高,怕对芯片造成内伤。

网友B:
当年6s内存练手都掉点后, bga再也没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卸时即便是无铅的我也不敢调到400度那么高,怕对芯片造成内伤。

U盘板子小的话调低点没有关系,液晶电视板子或显卡板子无铅的开的低了得好大一会才能拆掉,其实烤时间长了也有坏的机率。

网友C:
围观有家伙的淫,撸主有啥主控板呢,有没兴趣帮我焊个U盘,OPPO A59S的字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围观有家伙的淫,撸主有啥主控板呢,有没兴趣帮我焊个U盘,OPPO A59S的字库

多大的? 发料号看一下

网友:
我的方法基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现在大部分手机的闪存都灌胶!前两天拆了两个废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 发料号看一下

32G的,还没拆不知道,有人说是221还是211的...

网友E:
好方法,如能用图片讲解会更棒,期待更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方法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方法,如能用图片讲解会更棒,期待更新

有的钢网带限位框比较好用,没有买的话可以买那种,我买的是多用的,会变形,把它剪成单个的好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方法,如能用图片讲解会更棒,期待更新

磁铁就胶固定在夹具背面。放铁器上面还能固定夹具,反过来还能植锡用。

网友:
EMMC钢网想找孔大的钢网0.35mm的,  网上都没看到有卖的只有0.3mm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差不多有铅风枪360度,无铅最高420-450度过

网友:
总结的不错的办法,以后固态硬盘拆芯片组装可以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6s内存练手都掉点后, bga再也没碰过

心理阴影这么大,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钢网带限位框比较好用,没有买的话可以买那种,我买的是多用的,会变形,把它剪成单个的好用一点。
...

两张图片最下面的圆盘是什么东东,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