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8 plus 开扩音没声音,维修要130 值不值

楼主(2022-04-20):
最近给老机器换了电池,但是手机过了一段时间 录视频,开扩音通话等操作是采集不到声音的。只有听筒状态才能听见。是什么原因呢? 媳妇拿去手机店 说是尾插和送话器坏了,维修要130。值不值 请专业人员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我是自己买了尾插板换的
手艺可以自己换,要么 包工包料130 ,怎么说呢,赚的就是手艺,还要承担风险。

网友:
确定了问题点是小板自己可以弄,吹风吹一吹,就可以撬开了。  大不了再多换个盖板咯

网友:
原来有台手机,手机尾巴插座补买1个,觉得比较麻烦一直没有更换,就一直使用的新手机

网友:
自己会弄自己弄,自己不会还是送修吧。

网友:
iPhone还是比较好换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iphone 8 plus,感觉还能用两年,所以或者对付用,或者修一下。iphone虽然限制多,但是用起来放心,不担心不小心被安装流氓软件。

网友:
小心操作,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的8p,但是外放的声音特别小,和8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微信视频或者打电话免提我这个都很吃力,一直也没修,凑合用吧。
另外还有一个8,打电话只能开免提,否则对方听不到声音,也是凑合用吧,能用

网友:
如果还要用,那么修一下总比买一个省。

网友:
我选择不修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强的话,建议维修省心一点,如果因为这点小故障换手机,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买了尾插板换的
手艺可以自己换,要么 包工包料130 ,怎么说呢,赚的就是手艺,还要承担风险。 ...

跟我的问题一样吗?

网友(2023-01-19):
我的苹果8的声音也非常小,看来是苹果的通病。

网友:
手机要用 近期也不打算换机的话 百来块修一下还是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