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凉帽式收音机

楼主(2022-04-20):
如题,一个凉帽式收音机。今天包裹到了,一开始以为是7642直放机,后来拆开才知道不是,这是9018高放,倍压检波,不知型号三极管低放收音机。厂家把低放管的型号抹了,自作聪明,随便一个9014都能用。低放管个头小,我还以为是抹去型号了的7642呢。

回家后在室内试听了一下,能收到干扰,说明灵敏度不算很低,由此可以知道它是一款有再生没有来复的收音机,电路原理可以参考最后一图,把R2换成线圈,再增加一个检波二极管,形成倍压检波。《初级晶体管收音机》一书里把这种收音机叫做1-V-1收音机。

通常单管机,二管机都不必设置音量电位器了~靠调整收音机方向来调整音量,而这款收音机却有。

不知是原主人戴过还是什么原因,帽沿有点异味了,所以拆开用洗衣粉清洗了一下机壳,等水汽干后再组装试听。

网友A:
当时是高科技,现在戴上是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时是高科技,现在戴上是SB

石墨烯不错嘛,又开始作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是高科技,现在戴上是SB

收藏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墨烯不错嘛,又开始作诗了。。

网友:
中波收音机

网友:
这个电路连再生都没有,灵敏度肯定受影响。楼主不妨参考下面的电路改造一下:(高频变压器用中波中周改制,初级170,次级100,外壳要接地防自激)

网友:
六十年代的技术,八十年代的外观

网友:
这个现在出去戴上,回头率大增。

网友:
可以换成蓝牙插卡播放器驱动板,改锂电池和充电。检波电路科普不错。

网友:
接收本地强台还行

网友:
矿坛很多喜欢玩这个,616,68-1,

网友:
当年也算高科技了   我原来经常见头戴耳机的收音机 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
早期还见过耳塞式收音机的,都淘汰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造型的收音机!

网友:
纯中波分立元件收音机,静态电流大,耗电量高,效果也不好

网友:
这是一个晶体收音机,就差不是电子管了

网友:
造型不错,开眼界了,适合收藏用,隔壁矿坛对这种感兴趣,现在中波还有没有正常电台,我们这边多数都被野广告占领了

网友:
简单了些,好歹有个可变调谐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