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一个失败的维修

楼主(2022-04-20):
信用卡积分换的电磁炉,老婆说这电磁炉用着用着有声响冒烟跳闸。  里面的线圈超薄,也烧变色了。  继续拆,保险烧掉了。  应该是这个功率管烧了导致保险也烧掉了。这个功率管用万用表测量三个脚都导通了。  从以前坏的电磁炉拆了一个功率管换上,然后保险也换上,通电庆幸这是一个没有响声没有烟花的舞台。  选择功能,然后风扇转一下就好像重启了一样。又变成了刚通电待机的模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大概什么问题请大神赐教。家里没有灯泡大法维修插座,准备搞一个。

网友A:
不记得是04还是05年99元入了一台万利达电磁炉,原以为是垃圾没想到用到现在

网友B:
应该是哪个检测电路有问题了。。。你这个桥堆不可能不坏啊。。。

网友C:
应该是不检锅

网友D:
我上次是换了igbt和电容好了

网友:
功率管烧了,保险烧了,大概率整流桥堆,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是04还是05年99元入了一台万利达电磁炉,原以为是垃圾没想到用到现在 ...

我这个质量不行,好像才1年左右。不过经常用电磁炉煮汤。一煮就1个多小时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哪个检测电路有问题了。。。你这个桥堆不可能不坏啊。。。

整流桥没坏。我也不知道什么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检锅

有锅没锅都是这样问题,选择功能就重启,回到待机。以前没锅的时候风扇就先开始转,然后蜂鸣器滴滴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是换了igbt和电容好了

我今天就换了个功率管,明天有空也把电容换了看看。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电容出问题。如果电容出问题应该是功率上不去,不会导致现在这样选择功能就立马重启,然后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锅没锅都是这样问题,选择功能就重启,回到待机。以前没锅的时候风扇就先开始转,然后蜂鸣器滴滴声 ...

你这像是单片机供电问题,有没测下5v18伏正不正常?选功能时5伏电压有没有跳动?

网友:
还有,igbt坏,建议两个驱动三极管直接换掉。万用表不一定能测出好坏

网友:
旁边的黄色电容都给熏黑了!万用表测一下容量是不是小了。

网友:
检查下同步电路,就是几个大电阻,电阻变大,或者开路

网友:
检查下电源带载能力,严重怀疑。

网友:
为什么不把那个坏的修好

网友:
修好没,分享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检锅脉冲,没有的话,就顺着查cpu工作条件,pan脚电压不能低于4点7,en脚电压,市电检测

网友:
先查一下几个大个的电容。

网友:
还有电容和电源部分

另,检锅电路如果有问题,和有没有锅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