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AMD的386主板,电池在哪?

楼主(2022-04-20):
CPU是AMD的386,主板的电池在哪?

网友A:
这个小闹钟图标的,就是电池,里面内置了两个1.5V的纽扣电池,直接焊在下面芯片上的,是串联的,可以用CR2032代换,如果可以的话,用个CR2032电池座

网友:
要切掉外面的胶木盒子,3伏锂电池,就焊在芯片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闹钟图标的,就是电池,里面内置了两个1.5V的纽扣电池,直接焊在下面芯片上的,是串联的,可以用CR20 ...

“用个CR2032电池座”

需要烙铁焊活儿吧?这个我可不会。

网友:
那个芯片现在还有的买,ds12C887,某宝和立创上都有,可以直接换掉,当然前提是对会用电烙铁,这种DIP的其实不难,而且那个时代的板子基本上都是有铅焊锡,拆装无压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个CR2032电池座”

需要烙铁焊活儿吧?这个我可不会。

你不会焊怎么修? 修这种东西就要焊的

网友:
电池密封在那个时钟发生器里面

网友:
拆过老富士卡片机,时钟电池也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闹钟图标的,就是电池,里面内置了两个1.5V的纽扣电池,直接焊在下面芯片上的,是串联的,可以用CR20 ...

涨知识了,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还真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