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三星pm1733 怎么恢复op空间

楼主(2022-04-20):
三星pm1733-7.68T 由于设置了Op空间,现在只有6.8T,三星售后可以恢复,但不对外,寻求大神帮忙

网友A:
OP空间不是可见分区吗?魔术师里面能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空间不是可见分区吗?魔术师里面能不能看到?

是的,三星半导体的,不能用魔术师

网友:
貌似三星自己有个管理软件可以设置,清除啥的,找找

设置三星固态硬盘OP预留空间,首先需要下载Magician软件, 这是三星官方的固态硬盘管理软件。

网友B(2022-12-07):
Magician有个企业级ssd版本,操作指南有op设置,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gician有个企业级ssd版本,操作指南有op设置,可以试试

数据中心级 Magician SSD 管理实用程序仅适用于三星 PM863 和 SM863 系列。此软件不兼容其他制造商的 SSD。

网友:
三星半导体的,不能用魔术师

网友:
直接用Diskgenius给干掉就完了

网友(2023-03-28):
企业版的三星魔术师可以  里面命令行我记得可以操作  之前在里面进行安全擦除的时候我记得看到过有设置OP空间的选项

网友:
设置了Op空间?

网友:
接用Diskgenius给干掉就完了

网友:
JS不傻,能恢复OP早就恢复7.68了

网友(2023-10-17):
这种小问题应该随便搞定

网友:
直接在pe里删除所有分区,再重新分区

网友:
那点就不要搞了吧,电子产品,能用就用,胡乱折腾的结果一般都不怎么好。听人劝吧!

网友:
什么东东不清楚

网友:
清微信中的内存

网友:
这个只有三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