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9元感应灯异想天开改触摸

楼主(2022-04-20):
开始看到大家都在买,想到家里还有4个吃灰,后来想到每天几个红包都还没用,不如买来拆件拆电池也好,
结果有两个账户发现已经不允许领取红包了,只有一个账户可以每天2元红包。
连续买了5天发现购物车的这个灯不能买了,限制了购买数量,之后又可以买但是不能用红包了,之后又发现可以买,但是涨价了。
第一个双色带开关的,换了个大电池,把感应的两脚短接。
后面的还是想改触摸,主要是触摸没有声音。
买了个220V的触摸开关,大家给个建议看看怎么改,谢谢!

短接Q1的脚可以点亮,短接感应的两个脚也可以亮,直接短接感应的两个脚,用旁边开关来控制算了。

各位给个建议,怎么接线实现触摸开灯 ?  谢谢 谢谢!

充电芯片是LTH7 只有500毫安充电。

控制IC写着R7 有坛友推测了型号

LTH7 充电

几毛钱的触摸开关

突出了的电阻是接触摸铁片的。

触摸芯片 KU5590

KU5590的文档

网友:
热释的比触摸的好玩。

网友:
不如换这种触摸调光灯板,不过好像最低5V: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1543320729

网友:
这种触摸模块改造改造说不定也可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4154265992

网友:
你这种方案改造成本有点高,3、4楼这种方案比较适合你。装在感应灯内部可以装得下。触摸输出信号和红外感应信号,用两个二极管隔离一下,接在Q1基极电阻那里就行了,这样既能触摸又能感应,达到双控制。

网友:
这个成本比较高啊。

网友:
控制IC写着R的是QXRS012芯片方案的,个人觉得感应灯改触控灯意义不大,实在要改可以考虑只用原来的灯珠和开关,重新接线。

网友:
折腾得好,赞!

网友:
用那种便宜的触摸模块改造简单易行

网友:
换花样玩了

网友:
不如直接买个触摸,也不贵

网友:
你还没摸到他自己就亮了,干不干尴尬

网友:
像4、5楼说的那样,用TP223触摸模块改就行,接到Q1,感应触摸两种模式并联控制

网友:
自己玩好玩就行,不用太在意成本。

网友:
不错,,,DIY在于创新,在于折腾,在于开心,在于好玩,在于。。。。!!

网友:
哦,今天去看这家伙涨到4.9元了,

网友:
商家到底有多少库存

网友:
有时,确实 需要手动开关的

网友:
最简单省事就是保留壳子和电池再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