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CB打板,制作迷你温控加热台、纯电阻电子负载

楼主(2022-04-20):
仿照qrut大神的温控加热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1433
制作了迷你加热台,尺寸为72*72*87mm,加热面比70*70的ptc加热板略大一点。我的ptc加热板经常使用,上面沾满了松香,为了不引起观众不适,用白纸覆盖。加热板用沉孔螺丝固定,加热板引出线上方固定有铝板。

前面板有REX-C100温控仪。六脚三挡开关用于切换内部热电偶加热板,外部热电偶加热板。4位拨码开关控制2.5、5、10、20欧姆电阻并联,可以用于1.2至20欧姆多档位纯电阻电子负载。

外壳采用铝基板pcb打样,顺便在铝基板上做了pcb电阻,阻值分别为2.5、5、10、20欧姆。采用拨码开关控制NMOS切换并联各电阻,可以测试3V至24V电源。

后面板就两个AC插孔,下面标准品字形AC座,通用性强可以用显示器等AC电源线,减去了携带电源线的麻烦。还有拟准备添加2孔插座,方便临时控制其他加热体,如电烙铁、锡炉、电烤箱等

仿照qrut大神,内部侧面板粘了105℃温度保护器,当长时间工作温度失控时用于保护

成本7.0*7.0的ptc前几年8元包邮买的,温控器是11.34元包邮

楼主:
固定采用卯榫结构,然后用焊锡直接焊接

网友A:
没人做个多档位一键设置温度,以及曲线加热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做个多档位一键设置温度,以及曲线加热功能啊。

惭愧,是12元的成品温控器。没有一键设置温度,更别说曲线。实际上用的最广的是最大温度拆灯板。或135摄氏度低温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是12元的成品温控器。没有一键设置温度,更别说曲线。实际上用的最广的是最大温度拆灯板。或135摄 ...

平时焊接东西,好比我那个风枪,我都觉得三档不够用,真希望有5-6档的加热设备,省得慢慢的按键调整。

网友B:
纯电阻电子负载有创意,咋没看到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电阻电子负载有创意,咋没看到实物?

PCB外壳一物两用,用铜箔走线做电阻、铝基板散热,面板有拔码开关,接线柱

网友:
我是直接用ptc做了个。。。还行

网友:
我直接用电源线加一个开关连接ptc,然后把ptc固定到铁盒上面了

网友:
体积够小,方便使用

网友C:
为啥我算的2.5、5、10、20欧姆电阻并联,最低是1.33Ω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算的2.5、5、10、20欧姆电阻并联,最低是1.33Ω 呢?

没有仔细计算,我思维按1、2、4、8、16……,实际应用不需要计算电阻,电流相加就行了。比如一档1A,第二档便是2A,第三档4A,总电流直接相加

网友(2023-09-08):
简单能用就行,不需多么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