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网络防雷器,测一下耐压值

楼主(2022-04-20):
因为原来用塑料的网络对接头太小,在外调试时经常丢失,所以用一个网络防雷器来当对接头用,大一点不容易丢,接地线剪了方便携带。铝合金外壳,不锈钢端盖,内六角螺丝,标签没有了。

拆开

2颗放电管,1个网变,V1和V2丝印BC不知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缩水了两个压敏电阻。
看了电路输入只有1,2和3,6号线两端分别接在放电管两极,中间极接地,只有4根线接到网变,只能走100M网络。4,5和7,8号线分别短接合并,走线到缩水的压敏焊盘处。

测一测放电管耐压值50V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放电管发出了红光,可能充的是氖气吧,在暗处看看

在亮处看也很亮

网友:
氖管差不多就这个电压

网友:
测试完了以后,放电管不会坏吧。

网友A:
V1和V2应该是双向TVS管,用于差模防护。网变可以隔离共模高压,一般耐压是1.5kv。
GDT(空气放电管)是主要吸收器件,雷击残压经网变进一步隔离,阻断共模电压通过。但是如果线路不平衡,会有一定的差模电压通过网变。这时后面的TVS(瞬态抑制二极管,V1和V2)起到钳位的作用,保护后级。

网友:
那东西居然会亮啊,我有好多,,

网友:
新的发现,是不是可以当作氖灯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网友B:
氖管发光算什么,上次那个视频,还有螺丝发光的

网友:
看pcb线这个室内用没事,室外悬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和V2应该是双向TVS管,用于差模防护。网变可以隔离共模高压,一般耐压是1.5kv。
GDT(空气放电管)是主要 ...

高手,讲解的很透彻。第一次见这玩意还能发光

网友:
刚刚知道这个还可以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氖管发光算什么,上次那个视频,还有螺丝发光的

哪个视频?

网友:
地线剪了貌似效果会降低

网友:
我对楼主你做的那个高压表感兴趣

网友:
好多通信产品里面都有这种放电管,看完这个帖才知道这种管会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