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兰钧新能源铁锂70ah3.2v动力电芯 B品全新能循环6000次?

楼主(2022-04-20):
全新兰钧新能源铁锂70ah3.2v动力电芯
尺寸:40-148-105(含极耳)
内阻:0.6毫欧
重量:1.33kg
放电倍率:3c
循环:6000次
出口贸易首选!青山集团控股,瑞浦能源同门兄弟。
…………………………
我分析了一下,认为是B品磨码的,卖家也承受了是B品
未分容,说抽测过,是足容的
1.33公斤,能循环6000次?有的A品都不一定,B品能做到??
兰钧电池,好像新成立不久的公司,有用过的大神给说说???

网友:
铁锂寿命不是2000次吗?怎么会有6000次

网友:
信他个鬼。

也有可能他指的是循环6000后还有电压不包容量健康度。

网友A:
三元的是2000次,铁锂的是500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元的是2000次,铁锂的是5000起步

循环次数要看ODD的,如果是充到55%,放45%,10%ODD这样铁锂能到1万次循环你信不信,但是这样有什么意义?

100%ODD,三元823还不到1000次 铁锂还不到2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元的是2000次,铁锂的是5000起步

以什么标准认定的啊,我以为三元只有五百次啊。磷酸铁锂是3000次

网友:
他不写 6000 你会买?
他写2000 你会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什么标准认定的啊,我以为三元只有五百次啊。磷酸铁锂是3000次

百度的!

网友:
看到电池头大,上次用点焊机点镍片,火花四溅,差点吧电池烧穿了,焊针头不尖了,有点钝,不知道是不是和接触面积大有关系

网友:
确实冲放电次数和放电深浅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