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PotPlayer播放器如何切换音轨

楼主(2022-04-20):
电脑上我用PotPlayer播放器播放黑裙里的视频,但不能切换国语/粤语.片源是国/粤双音的,手机上播放默认就是国语.
左右声道切换了也没用

网友:
右键-声音-选择声音

网友:
我记得是右键 声音 里面可以选

网友:
有多个音轨的可以这样切换,在右键菜单里。

网友:
alt+a顺序切换音轨

网友:
不是这样吗?看片源是什么编码的?多轨的,还是双声道的

网友:
ctrl+a  切换

网友:
点右键,进声音菜单去选。

网友:
在软件上点击鼠标右键,参考附图。

网友:
有的是通过声音轨道调节的

网友A:
本地(本机)多音轨视频是可以切换的,非本地视频不行的,NAS串流似乎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本机)多音轨视频是可以切换的,非本地视频不行的,NAS串流似乎也不行 ...

呃,我截图的视频就是从 NAS 上通过 SMB 共享来的

网友:
本地多音轨可识别出来多音轨,通过右键,声音可调整,否则可能不可以

网友:
右键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