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重新编辑)请教下:万用表档位功能存在以下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22-04-20):
手头有2017买的PeakMeter 890C万用表一只,之前是正常的,遇到疫情一个多月回来使用中发现出现以下问题,请教下:
准备使用,切换到通断档,发现BB器会一直响,如同表笔一直短接一样,同时,专用于NVC 的 LED 会亮,多次拨动表盘切换,又偶尔正常。该档与二极管共用 ,按键切换后,该档功能是正常的,但LED还是亮着的。
以此,试用其他档又了发现其他档也有问题
一,NVC档,切换到该档,显示屏有相应功能图示,但功能无效
二,电容档,无效,测量没有反应,短接表笔,估计电池比较低,会出现低压提示图示(其他档不出现此提示)
三,其他功能正常。
目前已经清理并干燥过表盘了(最近这边空气湿度有点大)请教下大家,如何解决呢?
谢谢坛友的回复,测试过与电池无关

继续请教大师们,该方案是DTM0660吗?

补几张图一,切换到NCV,屏幕上有NCV标识,但功能不可用。

二,切换到通断档,BB器会响个不停,如同表笔一直短接一样,同时顶部原本不该亮专用于NCV的LED灯亮了

三,内脏,目前测到C13有问题

DTM0660 电路图

四,表盘面

五,表盘特定

网友A:
电池换了没  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亏电的时候各种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了没  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亏电的时候各种不准

不是不准,是档位功能问题,同一条件下其他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B:
我这个表也是有问题,量电压是慢慢上去的,量三极管不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表也是有问题,量电压是慢慢上去的,量三极管不显示的

这什么牌子的?

网友:
也建议你先换上新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牌子的?

  淘宝看说是华普

网友:
楼上说的换电池试一试看看

网友:
同意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来个照片看看呢?盲猜啊

网友:
先换电池,电池电量不够容易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估计是电压不够运放什么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池问题,这表不错啊,速度怎么样

网友:
电池电压及容量都会出现一些怪现象,换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