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成功修复罗技M185无线鼠标左键双击问题

楼主(2022-04-20):
公司办公用的鼠标,购于京东商城,才用了1年左右,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左键双击问题。在画原理图时很烦人,原本只是想选中元件,结果因双击打开了属性页。今天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来个了结。

先来2个外观照:

型号是M185,小巧,握感感觉可以。

移除电池,底下能看到一个螺丝,拧下螺丝就可以拆开外壳了。

从外观和内在的质感来看,应该是正品。山寨货的模具没有这么精密。
下面是电路板,从上面来看,电路板比较普通,中规中矩,滚轮不是光电的。

电路板底部,光引擎是一体的,光源、透镜和传感器集成在一起。

下面开始维修环节,先换了左键微动,手头没有新的,拆了一个有线的老罗技鼠标上的红点微动换上,一开始双击现象不见了。但是没用多久又犯病了。
至此似乎该鼠标已经病入膏肓了,器官移植已经无效。但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想到开关去抖常用办法:并联电容。刚开始并了1个0.1uF的。
板子上没有现成的位置,于是在微动引脚附近手动给地铜皮的绿油开窗,然后把电容一端焊在微动的管脚焊盘上,一端焊在开窗的地铜皮上。

焊完马上装机测试,双击现象是消失了,新问题出现了:左键粘性很大。单击一下能保持1s左右,显然电容过大。赶紧换一个10nF的,测试结果表明这个容值恰到好处。
单击不再出现双击,双击也能正常工作。试用了一个下午,鼠标一直工作好好的,应该是彻底治愈,出院。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罗技低端这样的电路板,稍微焊接就会掉焊盘,我的M325都修了好几次,焊盘都快掉完了,不是我老铁头烧死了,烙铁好得很,就是板子垃圾。所以后面也不修了,直接换罗技MX套装,建议你也换了,比如MX KEYS+MX ANY WHERE,或者master3很棒的

网友:
没节操,暗改了,这个型号原来是光栅滚轮的

网友:
同个型号鼠标路过~到手即换成D2F-F 未动是换G603剩下的

网友:
这种方法错,

网友:
滚轮缩水了

网友:
我用304,但是手头也有个类似的m215,准备改dip,升级到2000,这样就能在大屏幕上继续用了
不行就研究搬板,换其他鼠标外壳上用

网友:
这个学习受教了。

网友:
果然是缩水单面板了。。。。

网友:
假的? 我的185是光栅的

网友:
现在有种光微动的鼠标了,期待其它厂商也能跟进。不然几十上百元的鼠标,就因为一个几毛钱的微动故障,不能正常使用。我个人是非常讨厌换微动的,就几毛钱的东西,还得买零件,拆开鼠标更换,拆过后鼠标脚垫就不如出厂时牢固了。

网友:
这个方法真新鲜,学习了。我都是笨方法拆开微动,把铜片触电氧化层磨掉。

网友:
罗技的为什么电路板上没有罗技的标志?看上去又不像是假的,难道是高仿?

网友:
微动可以拆开的。
微动两边有2个卡扣,用2个大头针挑开一点就能拆开。里面有个弹片,用镊子小心拆下,把触点上的污垢清理后,触点涂上凡士林,然后庄回去即可。
凡士林可以多涂点,这个不影响点击。
这样处理后,用2年没问题。

网友:
罗技鼠标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换名牌按键。

网友A:
歡迎新人 不知现在款定位准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歡迎新人 不知现在款定位准否。。

这个lz是2011年注册的,应该是第一次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lz是2011年注册的,应该是第一次发帖子

你们都挺早,之前的号早,但没用。2008年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