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漏失败,拆个做工不错的占美I3 4110U小主机,附BIOS文件

楼主(2022-04-20):
传奇镇楼

铝壳的,很厚实,闲鱼上 80买的,
当然是坏的,卖家说不开机,没有修过。。。

主板,里面很干净。

感觉做工不错,用的都是黄豆电容,

开关 LED 线,

前置U口线

标示 I3 4110U

背面, 一个集成芯片,

擦干净了, CPU 和 南北桥都集成在一起了。

接口还可以,双 内存卡,双SATA , MINIPIC 口。

再次上当了,螺丝边的电容补焊过。。。问了下卖家,没回。。

现在故障表现为 通电电流0.03 ,
按开机键,
电流到0.7,主板上一个蓝色灯亮一下,
电流掉到0.03,

电流又到0.7 蓝色灯亮一下,重复。

拆下这个电容,故障依旧,
又将电容装回去了。

感觉是是BIOS 的问题,

买的夹子,接好线。

网上找不到BIOS ,根据搜到的占美的 网店,找到了 占美的售后,给了一份 BIOS

刷了,故障依旧。

折腾了几天时间,算了亏个运费咸鱼卖了,注明了故障现象,维修过的,

相关的 BIOS 文件也附上,4010U ,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挖出来的BIOS 也奉上

网友A:
BGA的CPU不喜欢,坏了就一次性了

网友B:
这东西不错,搞一个挂个二手19寸显示器后面配套迷你无线键鼠就可以给孩子上网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的CPU不喜欢,坏了就一次性了

这样来说,手机不可更换电池,没有存储卡槽,没耳机口也不喜欢。Android平板好点,有存储卡扩展,可惜配置好点有些也没耳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错,搞一个挂个二手19寸显示器后面配套迷你无线键鼠就可以给孩子上网课了 ...

可惜是个坏的,好的得200多吧,还得配内存,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的CPU不喜欢,坏了就一次性了

这个。。。现在基本都是一次性的了

网友:
我50买过一块N3450的板,跟你这个故障一样,卖家说是坏的,果然是坏的,修不好,翻车了。

网友:
我那块按住CPU有时候有电流维持,但是没有够力的BGA维修台,用自己的玩具风枪吹了一遍,屁用都没有

网友:
非常认真的帖子,好帖!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主机 小巧够用

网友:
没修好就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是个坏的,好的得200多吧,还得配内存,硬盘。。。

真是四代的话好的不止,带U的I3 3代笔记本itx板就要200以上了,这个好的要300左右,是坏的有点可惜,真想玩这种掌上主机的话建议直接搞块包好的3代笔记本ITX板子,不到200块,U是针脚那种,可以自己换,还带LVDS接口,可玩性比这种高还便宜,缺点是显卡不如四代,4K性能不太行

网友:
i散热器就是机壳做散热,可能导热不好,BGA脱焊了

网友:
我也喜欢这种小主机,不过不敢买坏机器,没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是个坏的,好的得200多吧,还得配内存,硬盘。。。

I3 的200多下不来,现在J1900准系统都得200啦 。

网友:
集成度越高,主板容错率越低,外壳的磕碰痕迹如此大,你也敢入手,证明你太喜欢赌了。这种u没有必要去捡,还是山寨厂生产的,买二手都是赌人品,何况是坏的。这u性能打i3二代标压移动cpu都够呛-

网友:
CPU在主板背面,这是靠外壳散热的吧。感觉像CPU虚焊或者CPU挂了

网友:
我现在上网和下载影视的就是这种占美机器,外形及接口差不多也是一样的

I 5 七代的 挂机下载时功耗10多瓦,看一般的高清 影视剧时20多瓦

网友:
楼主最近专门折腾小主机

网友:
这种小板子集成度高,真心容易坏,通电没反应